[电路/定理] 请帮忙分析这个电路

楼主(2018-06-07):
请问"AD_A"和"AD_B"的关系是什么?是怎么分析的?
谢谢!!!

网友A:
线性范围内,AD_B对地电压近似等于(VCC-AD_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范围内,AD_B对地电压近似等于(VCC-AD_A)。

老爷子能具体给分析下吗?我看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爷子能具体给分析下吗?我看不懂。

运放两输入端之间电压近似为零,所以AD_A端和R3下端电位相等(运放输入电流很小,忽略)。
R3与R6相同,流过两电阻电流相同(忽略V2发射极电流与集电极电流之差),故R3两端电压近似等于R6两端电压。
实际上R3两端电压和R6两端电压有差别,主要原因是V2电流放大倍数不够大,通常为100倍到200倍,所以R3两端电压与R6两端电压相差约1%~0.5%。
如果V1和V2改用MOS管,R3与R6两端电压差别可以减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两输入端之间电压近似为零,所以AD_A端和R3下端电位相等(运放输入电流很小,忽略)。
R3与R6相同,流 ...

谢谢老爷子,原理我大概 懂了,还有一点疑问,就是V1的打开问题,您看我分析的对不对?

上电瞬间,V1、V2都是关闭状态,此时VCC通过R3和R2加载到LM258的负输入端,导致负输入端比正输入端高,LM258的输出脚输出低电平,然后V1导通,后来由于运放的虚断,V1的发射极电位等于AD_A,V1的基极被钳位在AD_A - Vbe,由于R5的阻值较大,流过V1的电流小,大部分电流通过V2的CE极到R6。老爷子我分析的对吗?
我主要是不清楚V1什么时候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爷子,原理我大概 懂了,还有一点疑问,就是V1的打开问题,您看我分析的对不对?

上电瞬间,V1、V ...

对。
但是,此电路有些生搬硬造。R5在此根本没有什么必要,甚至V2都是不必要的,有V1足以实现AD_B对地电压近似等于(VCC-AD_A)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
但是,此电路有些生搬硬造。R5在此根本没有什么必要,甚至V2都是不必要的,有V1足以实现AD_B对地电 ...

老爷子这个点还在线。谢谢了。
我完全明白了。

网友B:
瞎扯,人家那达林顿可不是吃素的,等效β至少上千了!

网友C:
AD_A为低电平时,即+极电位小于-极时,V1导通,V2也导通,AD_B输出高

网友D:
首先负反馈关系成立。

谢谢大家!

至于为什么成立的问题。

如果能懂那么就没有什么负反馈电路是看不懂的了。

其实就是对地的电流元输出而已。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E:
VCC - AD_A 定义一个电流。。。。

网友E:
此电流流出V2发射极

网友F:
AD_A这个信号是个DAC驱动的,或者分压的。DAC驱动的话缩写是DA。AD_A超过了VCC的一半的话,系统就非线性了,根据这个可以推测一些使用场景,不大可能是反相器,倒是可能是单端转伪差分负端等(AD_A和AD_B就是一对差分了)。
AD_B这个信号,作为个电压信号,驱动能力较差,一旦并联了负载电阻,其电压就变了。如果R6就是负载的话,其它的部分是个恒流源。
按恒流源来分析精度的话,如果V1和V2的放大倍数乘起来,是100*100的话,则 (VCC-AD_A)/10k=i1; 则v2流入LM258的电流为i3为i1/101/100; R6上的电流为i2,
i1=i2+i3;
最终结果R6上的电流比i1少了约万分之一。
如果没有V2,会少约百分之一;
如果没有R5,甚至R1和R2都没有了,貌似也影响不大。但是实际上如果VCC无电容,R4存在,R3偏差到1%的,LM258的参数影响等等实际情况下,也就1%的精度了。去掉V2,指标也就是下降一倍到2%,所以V2意义也不是特别大。
R2上20nA*100kΩ=2mV, R1抵消R2的bias, 而error低一个数量级就不考虑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我的应用场景就是和老爷子讨论的那样,想得到AD_B = VCC - AD_A(VCC和AD_A都是比较高的电压,而两者的差值在单片机的AD口的参考电压范围内),AD_B直接接单片机的AD采样口。

网友B:
要是只考虑一个因素,模电可就好学死了!
要是只考虑一个因素,一半东西都是多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AD_A这个信号是个DAC驱动的,或者分压的。DAC驱动的话缩写是DA。AD_A超过了VCC的一半的话,系统就非线性了, ...

意义大不大,2%大不大,看这个电路能知道?
数据转换器情况到现在也不清楚,没个比较依据,你如何判断?

网友G:
R5有可能原创者为了克服cbe带来的间隙振而给的阻尼作用,但100K是否取大了,10K差不多。加了改良稳定性,不加在此也不大。这种电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共模信号输不出稳定的零点,近0电流输不出。

网友B:
电平移位,就不谈零点了吧?

网友H:
教授也会工程设计,有些怀疑!教授更会对理论吹毛求疵!
工程是否适合,看实际工程的要求是什么。

当然,如果实际工程要求高,有经验的工程师,不会这么设计,用一个高端的差分放大器即可,精度有保证。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我的应用场景就是和老爷子讨论的那样,想得到AD_B = VCC - AD_A(VCC和AD_A都是比较高的电 ...

假设VCC为5V,因为AD_A高过了2.5V, 所以搭建了这个电路,采集 VCC-AD_A;  (2.5V是根据 AD_A >VCC-AD_A解出来的.)
当AD_A低于VCC/2的时候, 你的电路已经不能线性的工作了。

刚刚分析完全错了  更正一下    ... ...

OP输出动态范围限制了,最好是高边驱动,高边采样电流。
OP输出动态范围限制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意义大不大,2%大不大,看这个电路能知道?
数据转换器情况到现在也不清楚,没个比较依据,你如何判断? ...

假设需求是:带来的误差小于ADC的1/4 LSB的要求。
假设ADC是12位的, 则误差需要小于1/4096/4也就是大约百万分之六十, 则V2就很有必要了。 即使把那个万分之一校准掉,那个万分之一的残差和温漂也够喝一壶的。
不过看看R4和R7等,到处都感觉不像这么高精度的要求的。

网友G:
高边输出,低边采样电流也是合理的方案。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老爷子,原理我大概 懂了,还有一点疑问,就是V1的打开问题,您看我分析的对不对?

上电瞬间,V1、V2 ...

楼主问下“由于运放的虚断,V1的发射极电位等于AD_A”
这句怎么看的

网友J:
如19楼所说,用一个增益1的差分电路做减法的精度可能更高。+端36K是输出失调电压调0电阻。分别以AD-A输入9v、0v和12v为例,Vcc12v。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问下“由于运放的虚断,V1的发射极电位等于AD_A”
这句怎么看的

写错了,是虚短。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如19楼所说,用一个增益1的差分电路做减法的精度可能更高。+端36K是输出失调电压调0电阻。分别以AD-A输入9v ...

我认为用两个相同的电阻分压,精度更高。仅仅信号大的时候ADC丢了一位有效位数。而且有效的解决了VCC/2位置的问题。

您好!两个相同电阻搭建电路,我一时想不出来,你可否贴出电路?

网友J:
如果Vcc电源是独立的,可以做到无误差。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如果Vcc电源是独立的,可以做到无误差。

R3和R6分压
解决ADC采样范围的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对。
但是,此电路有些生搬硬造。R5在此根本没有什么必要,甚至V2都是不必要的,有V1足以实现AD_B对地电 ...

为何不直接电阻分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F:
R3和R6分压
解决ADC采样范围的问题

这样好,成本节约99%,电路简洁实用,初中生也能看懂。

网友J:
引用 网友F:
R3和R6分压
解决ADC采样范围的问题

  此电路两个电阻分压很简单,调节比值符合输出电压要求,就可能不等,我被“相等”二字迷惑。
实现一个功能,电路元件越少,累计误差越少。如果将AD-A倒置与独立电源Vcc相减,实现AD-B=Vcc-AD-A的设计思路,一个元件都不要,累计误差为0,而且不受负载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为何不直接电阻分压?

电阻分压,不能满足首帖电路要求。

网友G:
ad_a最高允许输入电压为VDD-2.5+0.7,可控的最低电流为(VCC-VDD+2.5-0.7)/10

网友J:
网上有个小学生的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