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放了近20年的电阻,电容还能用吗!?

楼主(2018-06-07):
最近公司清理库存,发现一批批号是2000年左右的贴片电阻,贴片多层电容,钽电容。保存的挺好,手工焊接上锡良好,万用表测试参数也能对上。扔了可惜,想自己用上,但是心里总是担心会出问题。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我到底是留下用,还是扔掉,谢谢

网友A:
果断扔掉

网友B:
先做几块样品,测试半年再下结论

网友C:
电阻应该能用,电容不能。。。。

网友D:
电容使用悠着点

网友E:
自己手工焊接捣鼓下就好了,不要用在批量产品上

网友F:
卖华强北收零件的吧

然后再卖出去吗?

网友G:
大家可能觉得电阻电容也是有寿命的,而且你存放了18年,至少是18年了(有可能更多),批量产品 上用还是有点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卖华强北收零件的吧

如果不能用的话,卖了不是会坑害其他的用户吗。难道回收元器件的能把元件修复或者只检测出好的来销售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不能用的话,卖了不是会坑害其他的用户吗。难道回收元器件的能把元件修复或者只检测出好的来销售 ...

他们简单检测一下,卖给做玩具等要求不高的地方,当然也卖的很便宜了。也是环保吧,废物利用了。那里有很多收零件的,按斤称重收。

网友H:
如果自己做测试还是可以用的,做产品就算了,对客户负责也是给自己减少麻烦。

网友:
麻烦楼上几位说出扔掉/低价处理/谨慎处理的理由啊,总不能一句“怕出问题”就是理由啊。

网友I:
出问题 你能扛着不

@xyz549040622 :我的意思就是说要搞清楚失效的原因啊。我前几年买的二手泰克示波器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产的吧,还在使用。
@123987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时间长了不用,因为我手头最老的器件,都有七八年了,照样使用,但是确实经常有产品零散出现问题,换个电阻电容就好了,只能归结于失效了。
@xyz549040622 :道兄,我觉得作为搞技术的,还是要从失效机理或原因分析器件的可用性。针对楼主所说。都是些常规贴片电阻电容,会如何失效呢?力?温度?湿度?氧化?等等。另外氧化已经被楼主排除了。钽电解是固态电容,应该没有电解液干了的问题吧?贴片电容、钽电解电容容量会随时间衰减?这个我真的不清楚。
@123987 :这类基础器件,确实说不出什么时候出问题,只是单纯从器件的寿命来看,这个时间很长了,为了保险起见,换新的而已。因为只要保存的好,60-70年代的电子产品依然可以使用。
@123987 :我觉得看应用场合,用在什么产品上面了。
另外对于这种动不动总是“我觉得可能不用的好,用了可能出问题,而说不出可能因为什么原因可能出现什么种类的失效,而只是一味的说“出了问题你扛着?””的没有多少营养,而只是想着撇清或推卸责任的话还是少在技术交流版块说。如果楼上的有兴趣可以在“职场生活”中专门开个帖子谈谈如何避免职场风险,我倒是很愿意拜读。
反正对于贴片电阻、贴片多层电容、贴片钽电解这些零件在采购的时候我是不会关心它们的生产年份的。可能我是没有在大公司待过的原因吧,有些地方可能不够规范。请那些大公司的电工们来说说在采购、入库检验时是否有关于以上三种材料的生产时间的注意事项或标准。

网友J:
果断留下,自己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出问题 你能扛着不

好问题
要评估产品风险,以及背锅风险
收益大大于风险就搞

网友L:
扔掉,出问题,损失比这破电容电阻的价值大多了。

网友M:
过炉以后,电容会发生较大的变化,电阻一般还可以接受
从质管的角度考虑,丢掉

网友N:
20年前的电阻应该大多是有腿的,那时候的电解电容质量比现在好多了,如果是军品,放50年都没问题,之前拆过60年代的某电路板,电阻是绕线或金属膜的,阻值稳定,电解电容也正常,拆开里面的电解液并没有干

网友O:
电容慎用
另外就是做实验检测 数据说了算 我们说了不算

网友P:
我一个用了40年的国产红灯高档收音机,除了波段开关,电位器有些毛病其余电阻,电容,晶体管都没出过毛病。

你那个年代的电子元器件性能肯定非常过硬

网友Q:
引用 网友C:
电阻应该能用,电容不能。。。。

为什么说电容不能用呢?电容保质期更短?

网友R:
量少可以用测试,量大出售回收

网友S:
实验用应该没问题。铝电解电容一般来说时间长了电解质会干掉,别的元件只要存放得当一般不会有年限问题。就是要小心那个年代的元件可能不符合 RoHS。

网友C:
引用 网友Q:
为什么说电容不能用呢?电容保质期更短?

电容更容易不稳定。。。。

网友T:
现在电容库存短缺,如果是18年前的货,建议还是不用,以免发生意外。

网友U:
引用 网友T:
现在电容库存短缺,如果是18年前的货,建议还是不用,以免发生意外。

趁着价高,可以转给别人。从利益的角度讲。。。

网友V:
我40多年前买的电阻、电解电容现在都还在用,容量并没有减小,只是由于保管不善,引脚氧化严重,但用锯片刮刮,或是用橡皮擦擦一下也就好焊接了,这些元件做出来的东西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
自己留着玩呗

网友W:
电解电容肯定不能用了,就算抛开本身问题,都经历这么久,焊点都氧化了,贴片后不良率有多高你知道吗?

网友X:
只要焊接良好,就可以用。只要保存的话,货架寿命20年都不止。
还有那些钽电容照样可以用,这个是固态电解质,不是铝电解。

网友Y:
我觉得最好不用,因为管脚已经氧化,值尤其电容已经跑偏

网友Z:
常规阻容器件没问题,放心用吧,只要当年质量没问题,保存条件良好,现在也不会有问题。但是,这样的老库存万万不能用在批量产品上,因为可焊性导致的失效率哪怕增加1%,后果就是很恐怖的。而增加1%的失效率,你焊零星几个元件根本发现不了。所以,还是用在研发、实验、打样等环节吧,用在DIY方面更是没问题,可以放一百个心。**器件的使用原则是手焊,尽量不要机焊,零星机焊的话务必逐一检查焊点,显然这样是没法支持批量的。

网友AA:
我上小学的时候的熊猫电子电视,现在老家还看着呢,电子元器件不好说

网友P:
叫我说,电阻电容放久了除了可焊性差一些,参数测试只要正常完全可以用,工厂精密电阻还要专门做人工老化,测试后出厂,老化后的电阻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