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UC3842把我折腾疯了

楼主(2018-06-07):
刚开始变压器次级线圈无电压输出,6脚无脉冲方波输出,8脚的基准电压只有1.3V左右,所以我就把UC3842独立出来,看能不能输出方波,只接了周围的电路,直接用直流电源16.5V接到7脚供电,结果8脚有5V基准电压输出,但是6脚还是无脉冲信号输出,折腾了几天搞不好这个芯片,请大神指导

网友A:
这个IC差不多是最容易用的电源IC了。
搞不定的话建议换。。。

网友B:
要看1,2脚反馈和4脚的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