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官网怎么进不去了?

楼主(2018-06-07):
stc, tc, ST
进去后竟然成了买彩票的网站  这是要我改行吗?

网友A:
好久没去照顾他生意了,不会垮吧!如果垮了咱也没得做了
不知道咋的,进入5,6月份了生意奇差,难道旺季提前结束了?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我们和他们一起去参加世界杯彩票?

网友C:
不是可以进吗,你找的不对

网友D:
刚试了一下,STC官网三个域名都正常!

http://www.****ducst
http://www.****ducst
http://www.****ducst.com

不会是你的电脑中毒或用错域名了吧。汗~~~

(85)

楼主:
我也很绝望....

换个浏览器

楼主:
网站都换了          中病毒的节奏

网友D:
直接打网站的地址!另不要去不良网站,容易中毒,要装杀毒软件哦!

网友D:
可直接输入网站的地址!另不要去不良网站,容易中毒,要装杀毒软件哦!

网友D:
网络延迟了,刷新导致重复了。sorry。请管理员删除重复的贴吧。

网友E:
进去后竟然成了买彩票的网站  这是要我改行吗?

网友F:
我也进不去这个 ,****ducst这个可以

网友G:
跟卖彩票的网站差不多啊,花花绿绿的

网友H:
上海芯龙的网站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直接输网址没事,搜索引擎进去的就是不和谐页面。

网友I:
遭病毒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