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的延时1个单位,实际上有可能是没延时的.大家有遇到的吗?

楼主(2018-06-07):
我用MDK4.7的RTX,一个任务里有一个电平是用延时来保证宽度,延时一个节拍,但不是每次都要能保证1个节拍的最小时间.改成2个就没问题了.有人也遇到吗?

网友A:
正常,因为你延时后,刚好节拍定时器就中断了,那么你的延时就不够一个节拍了。就例如,在没有RTOS的程序中,有个10ms的定时中断,你在main函数把变量置1,在定时中断将变量清0,那么从变量置1到清0的时间间隔,是无法保证10ms的

网友B:
正常现象

你从0.1或0.9的位置开始延时,实际结果肯定不同的。
延时2个实际结果也可能是  1.1

楼主:
精度不够啊

网友C:
RTX没有精度高的延时函数可以用吗?像ucos 有OSTimeDly()  和 OSTimeDlyHMSM() 可供选择,如果没有精度高的延时函数,那你可以使用硬件定时器来实现。。。。

楼主:
削个苹果,桌上有个水果刀,不就用嘛.没想到不好用.

网友D:
如果不要求精确的话就用两个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