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汇编编程拨码开关程序

楼主(2018-06-07):
3位拨码开关连接对应ic 3个脚
只有一个开关拨动时,第一个开关切换第模式1,拨动第二个切换第模式2,同理第3个。两、三个开关拨动的话,以最后一个开关状态模式为准,最后一个开关关掉,则以倒数第二个开关为准切换到对应模式,以此类推。
一时间想不到好的编程思路,求大神指教!

网友A:
读io引脚的状态,
用if elseif ……就可以阿,先判断最后一个开关的状态,然后第二个,最后第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io引脚的状态,
用if elseif ……就可以阿,先判断最后一个开关的状态,然后第二个,最后第一个 ...

怎么存前两个的开关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存前两个的开关状态--

为什么要存?读取io状态不就好了?
或者定义两个变量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存?读取io状态不就好了?
或者定义两个变量存储

3个开关拨On后   最后一个开关拨Off后会变成倒数第二个按开关的模式    得知道前两个的先后顺序--

网友A(点评):
用状态转移就可以阿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小白0.0 状态转移是用什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