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无线充+可向多功能化拓展

楼主:
基于芯圣单片机HC89S003F4的无线充电解决方案为我们提供一个可供应用的技术支持,网友提供他们的验证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鉴于时间的关系,自己的DIY还没有完全结束,故先将自己的一点想法在此与大家分享。

1.为无线充增添显示功能
芯圣所提供的无线充方案中,只是通过简单的2LED来指示状态信息,因此反应出的信息相对比较简单。若采用SPII2C接口的OLED屏则可利用现有方案的空余引脚来实现这个功能,这在本人的帖子中已有介绍,其效果如图所示。

OLED屏显示

2.实现多信息显示
在提供的无线充方案中,以包含了电压、电流及温度的检测技术,只是因缺少必要的显示功能而未直接体现出来,在增添OLED显示功能后,这些便可以直接展现出来,且可利用该技术使其成为功率监测仪表,并兼有温度监测功能。
具体的实现方法是将现有的信号输出点连到相应的A/D转换接口,经数据变换显示出相应的数据值。

3.对功能单元进行模块化切分
在无线充的方案中,大家多是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看待和组装它的。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拆分成4部分来看待,即核心处理单元、变换单元、反馈单元及H桥驱动单元。

核心处理单元

变换单元

其中上面一路为电压的编码输出,下面一路是电流的编码输出。

反馈单元

H桥驱动单元

本人制作的变换单元与反馈单元的功能模块,如下图:

用于核心处理单元进行状态指示和提供2.5V电压的功能板,其状态指示如下图:

固然要进行无线充这4部分缺一不可,但在模块划分后却会有新的用途,以H桥驱动单元为例,当以单一模块来使用时,则可作为一些小功率电机的驱动器来使用,这样就可以在不改变设计的条件下,使该设计又增添了新的功能和用法。
反过来想,除了要进行一定的参数调整外,我们又是否可以将现有的H桥驱动单元改用一些专用的电机驱动模块来替代呢?这样会简化一些DIY的工作量,是否可行有待我们做进一步的探索。

网友A(2018-06-08):
能过QI吗?

楼主:
应该问题不大,器件不全等全了试一试。

网友B(2018-07-13):
最远距离是多少

网友C:
芯圣代理商 主营OTO+003 QQ 1449251178

网友D:
现在芯圣能充电的最远距离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芯圣能充电的最远距离是多少啊

在毫米级,不能太远。

网友D:
哦哦哦哦 毫米级的话 充电电流能达到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哦哦哦 毫米级的话 充电电流能达到多少呢

按资料介绍是5W,电流也就1A左右吧。

网友D:
居然能到1A?

网友E:
反馈单元主要是什么作用??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