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片机怎么学习?求前辈传授一些经验

楼主(2018-06-07):
初学者 想学习单片机知识 有没有前辈传授一些经验?

网友A:
找本单片机入门级别的教材,买块单片机实验板

网友B:
1  找本单片机入门级别的教材,买块单片机实验板。2  对照教程用实验板做基础功能实验,比如:指示灯控制、按键驱动、数码管显示

网友C:
通过自己编一些程序,这样才能熟悉。然后慢慢嵌套

网友D:
先上网买个学习板,从最基础的c语言学起,别想着跳过这些,加油!

网友E:
先从简单8位的51开始入门,推荐观看郭天翔的教程,在进一步接触16或者32位的单片机,比如AVR,430,PIC,STM等等

网友F:
如果你学习STM32F1系列或者,MSP430G2系列,或者51系列等,你可以下载个Proteus学习,不用买板子。等入门了,再买板子。

网友G:
先确定一款单片机,找对应的手册或学习资料(买块开发板,一般都带资料),然后多上手操作

网友H:
学学郭天祥的 C语言,或者 芯源的汇编

网友I:
先确定一款单片机,找对应的手册或学习资料,主要是了解开发软件和多看对应手册。

网友J:
去公开课里面看视频.单片机简单点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先从简单8位的51开始入门,推荐观看郭天翔的教程,在进一步接触16或者32位的单片机,比如AVR,430,PIC,STM ...

avr现在不行了,不用学。了解单片机原理比较重要,学完,可以比较快学习其他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