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楼主:
本人是刚入门STM32的菜鸟,从某宝买了几颗样品贴在自己的板子上,用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烧录进去后,插到PC上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请各位大佬们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万分感谢。

这是USB初始化源码:

void MX_USB_PCD_Init(void)
{

  hpcd_USB_FS.Instance = USB;
  hpcd_USB_FS.Init.dev_endpoints = 8;
  hpcd_USB_FS.Init.speed = PCD_SPEED_FULL;
  hpcd_USB_FS.Init.ep0_mps = DEP0CTL_MPS_8;
  hpcd_USB_FS.Init.low_power_enable = DISABLE;
  hpcd_USB_FS.Init.lpm_enable = DISABLE;
  hpcd_USB_FS.Init.battery_charging_enable = DISABLE;
  if (HAL_PCD_Init(&hpcd_USB_FS)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EM(`U3DR8813{KS4VE23Z[9.png (56.59 KB )

7D1TYMN@R`)3~]C%Q[4X1D9.png (57.46 KB )

网友A(2018-06-08):
r21
r23先拆了.一路都调不好先整个多路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1
r23先拆了.一路都调不好先整个多路出来..

这两个没贴

网友A:
http://open.21ic.com/open/lesson/356

看你一点头绪也没有,我也直接给你推荐个教程吧.

网友B:
看你画原理图用PADS

楼主:
问题已解决,现在用中断方式也能收发几百字节的数据了

网友C:
最后发现是什么问题?

网友D:
USB是虚拟的串口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http://open.21ic.com/open/lesson/356

看你一点头绪也没有,我也直接给你推荐个教程吧.

帖子很详细啊,版主威武

网友A(点评):
视频应该比较超值.已经考虑到大家赚钱不多需要学习完才能赚钱更多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A: 版主海量,在公开课看你讲的视频不错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你画原理图用PADS

PADS是不是比AD难用一些。

网友E:
楼主用的什么软件画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什么软件画的原理图

PADS9.5,个人感觉比AD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是虚拟的串口吧

用的是Custom HID,后来改成了CDC模式,其实收发基本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发现是什么问题?

没有选择使用USB的哪个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