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的天线电路,整不用明白了,求告知

楼主(2018-06-08):
第一次检修射频电路,是个汽车钥匙芯片,射频芯片如图,芯片也查不到资料,焊接的时候上面有三防漆操作不当把D1、D2整坏了,看表面是黑白籽的高频电感,电路如图D1和D2的值该怎么匹配,没整过天线电路。。。。

@gx_huang :这个说得通。受教了!谢谢!
@123987 :合适的电感量,不会把射频信号隔离的,这只是低通滤波或者阻抗匹配。把VCC直接接到信号脚,这个就是芯片要求这么做的,内部是一个OC三极管呀,需要直流电源的。
虽然兄弟我没搞过射频电路,但是电路基础还是学过两天的。请问下如果D1、D2是高频电感,那D1不是把高频信号隔离了?D2不是把VCC直接引到信号端了?如你所说是电感的话,原理图怎么用电阻的图样表示?没听说过用D*来表示电感的,我一般使用D*来表示二极管。如果是二极管看看是否能说通,这个要大神指点了。另外八卦一句,楼主是学什么专业的?呵呵!

楼主:
有整过的大神传授下,感激不尽

网友A:
D2用几百nH的,D1用几十nH的,试试,反正就是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差一点。

网友B:
射频芯片啥型号?  天线接口是第几脚?
没准查到数据手册就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射频芯片啥型号?  天线接口是第几脚?
没准查到数据手册就都有了

芯片就是图片上的,km564 SD612 就是没查到手册,接的第十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D2用几百nH的,D1用几十nH的,试试,反正就是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差一点。 ...

谢谢,试了几个电感,现在功能是实现了,但是有效距离只有三分之一。
如果想调整的话该怎么做呢?另外电感值怎么测才最准呢?

网友C:
不用查资料,资料数值只是参考值。这是个射频发射电路,电感值和布局及引线直接有关系,D1是匹配电感,D2是电源滤波电感,D1影响大些,找几个不同数值的换上试试,距离远的就合适,当然要是有频谱或网分就很容易了。

@xch :是3.3V
xch
VCC 是3V?还是6V?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芯片就是图片上的,km564 SD612 就是没查到手册,接的第十脚

怀疑你给的图纸有错。R1这个电感取值390nH 明显错误。如果是39nH这个数量值差不多。R6 也一样,应该是27nH 比较合理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芯片就是图片上的,km564 SD612 就是没查到手册,接的第十脚

D2 取180nH,D1取47nH,R1 取 39nH,R6取27nH,比较合适。

网友D:
如果只是坏了D1和D2,D1可在33nH、47nH、56nH、68nH等系列中通过实验确定,D2选100nH、180nH。

楼主:
引用 网友B:
D2 取180nH,D1取47nH,R1 取 39nH,R6取27nH,比较合适。

请问这个是算出来的还是经验啊,有公式什么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是算出来的还是经验啊,有公式什么的吗?

粗略算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坏了D1和D2,D1可在33nH、47nH、56nH、68nH等系列中通过实验确定,D2选100nH、180nH。 ...

请教一下R1和R6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D2 取180nH,D1取47nH,R1 取 39nH,R6取27nH,比较合适。

按这个设置焊接,距离反而不行了,1米左右!现在如上面图所示,距离在5米左右

xch
@han52414133 :示波器探头变成天线一部分了。说明原天线不好
@xch :按你的配置,稍微改动,现在是D2取220UH,D1取47NH, R1取39NH,R6取27NH.距离在10米左右,然后接上示波器看波形的时候,按键后有效距离能到50多米,这是怎么回事
@xch :而且L1用27NH的时候,作用距离明显增加,用47NH1米左右
@xch :说错,匹配电感
@xch :对啊,我不知道R1是什么作用,看其他图纸好像就一个匹配电阻,后面没有电感了,就试了一下
xch
R1 取0时5m?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R1和R6作用是什么?

R1可能是想用于做测试点,但这么做对高频电路没好处。R6估计是测试时的负载,正式应用时应不需要。

网友E(2019-08-07):
433的天线电路匹配看着电路图是没法解决的,这是因为天线的阻抗匹配需要到专门仪器上去测试天线的阻抗,然后再根据实际阻抗进行调试优化,才能得到实际需要的天线性能。
这个工作不是专业人员或者没有专业设备是做不了的。天线阻抗匹配可以找我 陈工 180-2801-6875  WX同号

网友F(2023-02-25):
PCF7900NHN
NXP 恩智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