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自己做的Nu-link,大家看看怎么样

楼主(2018-06-08):
1、带有离线下载功能;
2、输出引脚带有TVS保护芯片;
3、电源输出可选3.3V/5V,带有500ma自恢复保险;
4、输出引脚顺序跟官方不一样,防止插返烧坏目标板子
     输出引脚顺序为:1-VCC 2-CLK 3-GND 4-DAT 5-RESST;

需要的 38元出售。

网友A:
原来是广告贴。。。

楼主:
自娱自乐,欢迎大家点评。

网友B:
能下载就行。试试51内核和arm内核。

网友:
一般般,如果USB那个用手机上那种接口就好了,这样可以方便拉扯到桌面上。

我是为了直接插到移动电源里,生产上离线直接烧写。

网友C:
不错,要延长用USB延长线即可,原装的还不是这个接口。就是5V和3.3V没有转换接口。

网友D:
固件哪来的?

楼主:
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   目录下面有。

网友E:
关键是哪里来的原厂要签NDA协议才会开放的芯片烧录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哪里来的原厂要签NDA协议才会开放的芯片烧录代码。。。。

没有代码,只有下载BIN文件。图纸,固件都是官方网站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