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高性价比AD型MCU-MDT10F272

楼主:
特色:

高精度12bit ADC

多路PWM

丰富的封装形式

高精度内部集成RC振荡器

宽工作电压范围

主要参数

ROM:2048Byte

RAM:128Byte

器件参数

高性能的RISC CPU

仅需学习35条指令。

除跳转指令外的所有指令都是单周期的。

直接、间接和相对寻址模式。

特殊特性

- 高精度内部振荡器,出厂时精度校准为+/-1%

- 可用软件选择的频率范围为250kHz到16MHz

- 软件可选的31kHz内部振荡器

- 节能的休眠模式

- 宽工作电压范围(2.2V到5.5V)

- 工业级温度范围(--40℃≤Ta≤+85℃)

- 上电复位

- 上电延时定时器和振荡器起振定时器

- 带软件控制选择的LVR低电压侦测选择(侦测电压有2.0V、2.5V、3.0V、

    4.0V可选)

- 带片上振荡器(振荡器频率可由软件选择,当预分频比最大时其标称值为268秒)并且可软件使能的增强型低电流看门狗定时器

- 带上拉的主复位,可复用为输入引脚

- 可编程代码保护

低功耗特性

待机电流:

- 电压为2.2V时,典型值500nA。

工作电流:

- 频率为8MHz、电压为2.2V时,典型值为500uA。

- 频率为31kHz、电压为2.2V时,典型值为11uA。

看门狗定时器电流:

- 电压为2.2V时,典型值为1uA。

I/O引脚配置

具有独立方向控制的14个I/O引脚。

PA3开漏输出,带内部上拉。

高灌/拉电流可直接驱动LED。

PA端口引脚电平变化中断。

PA、PC端口独立的可编程弱上拉/下拉。

定时器

Timer0:带8位可编程预分频器的8位定时器/计数器。

Timer1/2:16bit定时/计数器。

- 带有预分频器的16位定时器/计数器。

- 外部Timer1/2门控(计数使能)。

- 如果选择了INTOSC模式,或者在LP模式下可选择使用OSC1和OSC2作为Timer1/2的振荡器。

4路12bit分辨率的PWM模块

4路12bit高分辨率 PWM输出。

13+1通道12位ADC

13个外部ADC输入。

内部1/4VDD通道输入。

多种ADC启动方式。

ADC参考电压可用软件选择为内部或外部参考。

当选择内部参考时,可通过配置寄存器选择片内1.024V,2.048V,4.096V或者VDD作为参考电压。

双时钟系统

外部高速时钟:高达20MHz。

内部高速时钟:16MHz RC(Fcpu支持16Mhz、8MHz、4MHz、 2MHZ、1MHZ、500KHz、250KHz)。

内部低速时钟:RC振荡器31KHz。

开发工具

软件MDT-IDE
硬件YS-Link

网友A(2018-06-08):
Q :2593903262

8DK)4]$L(~]UC@RQPBLE7PH.png (357.2 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