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
浩瀚问题中,我们收集了一系列的WiFi使用FAQ(3)

楼主(2018-06-08):
我们整理了RTL8710BN芯片组软件FAQ TOP 10
1.  固件重启后自动完成AP的自动重连,重连规则:
两种情况:
A.    断电重启时候,模块会读取上次成功连接上AP后保存的信息,搜索周围AP信息,如果有相符合的,就去连接AP,如果周围存在这个AP热点,模块会连接上,如果不存在这个AP,模块会尝试发起8次的重连机制(可设置),每次的间隔为5s(可设置)
B.    模块在正常工作时候,当它连接的AP断开了,模块在18s(这个时间后期要改为5s内)后告诉MCU已经断开AP的连接,接下来会发起8次的重连机制,每次间隔为5s
2.  针对AP热点加密类型WEP/WPA/WPA2/WAP ENT的支持覆盖情况怎么样:
支持如下五种安全模式:无安全(无密码)、WEP_OPEN(开放认证)、WEP_SHARED(共享密钥认证)、WPA、WPA2。对于WPA/WPA2,要支持加密算法为AES以及TKIP的AP。ENT不支持

3.  SCAN出来的热点信息,不能识别中文字符以及乱码?
中文字符的AP,模块会把会把中文字符进行UTF-8编码,如果路由器不支持Utf-8,需要单片机驱动端对编码进行调整,否则会出现乱字符或者空ap名称。

4.  SCAN多久可以返回结果[包含扫描不到热点]?
2秒,没有任何AP,超时是2秒,可设置

5.  扫描到的热点信号值[dbm]最低是多少?或者说扫描可以返回热点数目最多有几个?
热点信号值应用层看不到,目前我们测试的经验看到的范围-15~-100dbm,扫描返回的热点数目最多支持64个

楼主:
6.  Wifi工作模式为AP+STA工作模式解释,从性能上对比单一的AP/STA模式有什么差异?该模式的具体应用场景?

AP+STA模式的原理是模块先建立热点(AP),然后再连接其它AP(路由),相当于AP和STA两种模式同时生效。对比单一的AP和STA模式,它是采用轮询的方式在两者之间的模式切换,如果用同时存在的两个模式去收发数据,可能会丢失数据

目前客户使用情况为:开始AP+STA模式,有以下用法:

A、LED控制卡行业,客户用这个模式作为单机和联网灵活切换使用

B、打印机行业,客户用在联网情况下,开启自身的热点手机状态反馈信息。

C、pos机行业,通常设备端有人机界面,可以直接输入路由器信息,不需要ap热点方式连接

7.  AP的SSID名称最大长度支持多少?

SSID最大长度为32字节

8.  快速发送两条AT指令会有什么反应?[第一条未响应返回值就立刻发送第二条AT命令]?

模块接收做了循环队列,第一条未响应也不会丢掉第二条指令的接收

9.  连接上热点后,长时间放置,是否会被路由器踢掉【WIFI链路】?

设备不会被路由踢掉,因为模块会有beacan发出

10. 网络连接最多支持有几个句柄?长时间不操作是否会被主动释放?

能建立8个Socket连接,超过8个会建立不成功

长时间不操作不会被主动释放

网友A:
真是好帖子 应该把这几个帖子整合一下 等楼主发全了 把链接发到一个里边去 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