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 浩瀚问题中,我们收集了一系列的WiFi使用FAQ(4)

楼主(2018-06-08):
我们整理了RTL8710BN芯片组软件FAQ TOP 11-20

11. TCP连接的时效机制是什么?是否会维持长时间的TCP连接不断开
作为CLIENT端,服务器不主动断开,会保持连接,作为SERVER,会一直保持等待设备接入

12. TCP断开的机制是什么?是否可以快速断开?
主动断开:需要发送指令
被动断开:服务器会发连接断开报文
两者都可以快速断开,断开都能释放端口,ID等资源

13. TCP最长发送和接收字节数是多少?
TCP最长发送字节数为1400Byte(不包括指令头,纯数据)
TCP最长接收字节数为:1460Byte(不包括指令头,纯数据)

14. wifi通讯性能是否已经做过内测?提供数据
模块有做过大数据并发压力测试,和数据下载时,同时串口发送上行数据,保持数据不丢。

楼主:
15. AT命令的响应时间数据,内测数据?
本地配置查询类命令:10ms之内,能收到回复数据,例如查询模块MAC地址、查询模块IP等
网络查询类命令:根据查询指令的功能执行时间

16. 如果wifi关断,多久模块可以检测到连接丢失?

最少要4-5s时间,收不到beacon,会通知上层

17. 连接内测成功一般时间?[不同加密模式下]
内测连接成功的时间为2-3s,与网络环境有关

18. UDP数据传输方式,一次可以发送多少数据?
参照上面TCP通讯13条答复,与TCP的标准一致

19. TCP SERVER模式下,收到远端client连接请求没有上报通知?关闭的时候倒是有通知;

目前的机制是当连接被动断开,会上报通知告诉MCU

20. Wifi默认配置参数配置?
软件默认的是STA工作模式,DHCP默认是开启,默认波特率是115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