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状态机检测按键

楼主(2018-06-08):
请教大家,用状态机检测按键,如果按键按下后松开的时间不定(由按键者自己决定什么时候松开按键),那状态机检测按键程序里是不是只检测按键按下及按键防抖,不用检测按键按下时间呢

网友A:
到网上找找状态机的资料,不是你这么理解的

网友B:
那怎么区分短按和长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怎么区分短按和长按

如果按键什么时候抬起由按键者自己决定,那应该怎么设置按键检测呢
按键按下判断及10ms的消抖检测是有的

网友C:
只检测按下后的时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检测按下后的时间就可以了

是不是在防抖检测后只需要检测按键什么时候抬起就可以了,因为按键闭合时间不定

网友D:
首先你还要知道三个基本要素:
1、防抖,楼主已经知道了
2、检测变化,就是什么时候按下,什么时候放开
3、计时,按下的时候就开始计时,放开清零

结合变化和时间,就可以判断任意按键触发了,当前按钮状态、单击、双击(三四五六。。。)、长按、连击、释放等等,都不在话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还要知道三个基本要素:
1、防抖,楼主已经知道了
2、检测变化,就是什么时候按下,什么时候放开

如果只是需要按下按键执行一个动作,松开按键执行另一个动作,是不是可以不用计时,只需要判断键值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是需要按下按键执行一个动作,松开按键执行另一个动作,是不是可以不用计时,只需要判断键值就可以 ...

是的,做好消抖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