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openmv学习之旅②之色块追踪算法的改善

楼主(2018-06-08):
大家好,我是杰杰。
实在不好意思,最近比较忙,之前说的连载现在才更新出来。

从上一篇  OpenMv学习过程①  的学习中,我们可以很简单运用micropython在openmv上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Python这个东西用起来是很简单的,,下面来说说改善色块追踪的算法
先做个改善前的分析吧:
改善前:

API:find_blobs

  • thresholds是颜色的阈值。这个参数是一个列表,可以包含多个颜色。在返回的色块对象blob可以调用code方法,来判断是什么颜色的色块。
  • roi是“感兴趣区”。
  • x_stride 就是查找的色块的x方向上最小宽度的像素,默认为2。
  • y_stride 就是查找的色块的y方向上最小宽度的像素,默认为1。
  • area_threshold 面积阈值,如果色块被框起来的面积小于这个值,会被过滤掉。
  • pixels_threshold 像素个数阈值,如果色块像素数量小于这个值,会被过滤掉
  • merge 合并,如果设置为True,那么合并所有重叠的blob为一个。 注意:这会合并所有的blob,无论是什么颜色的。如果你想混淆多种颜色的blob,只需要分别调用不同颜色阈值的find_blobs。

blobs = img.find_blobs([red])find_blobs对象返回的是多个blob的列表。
而一个blobs列表里包含很多blob对象,blobs对象就是色块,每个blobs对象包含一个色块的信息。

blob有多个方法:
  • blob.rect() 返回这个色块的外框——矩形元组(x, y, w, h),可以直接在image.draw_rectangle中使用。
  • blob.x() 返回色块的外框的x坐标(int),也可以通过blob[0]来获取。
  • blob.y() 返回色块的外框的y坐标(int),也可以通过blob[1]来获取。
  • blob.w() 返回色块的外框的宽度w(int),也可以通过blob[2]来获取。
  • blob.h() 返回色块的外框的高度h(int),也可以通过blob[3]来获取。
  • blob.pixels() 返回色块的像素数量(int),也可以通过blob[4]来获取。
  • blob.cx() 返回色块的外框的中心x坐标(int),也可以通过blob[5]来获取。
  • blob.cy() 返回色块的外框的中心y坐标(int),也可以通过blob[6]来获取。
  • blob.rotation() 返回色块的旋转角度(单位为弧度)(float)。如果色块类似一个铅笔,那么这个值为0~180°。如果色块是一个圆,那么这个值是无用的。如果色块完全没有对称性,那么你会得到0~360°,也可以通过blob[7]来获取。
  • blob.code() 返回一个16bit数字,每一个bit会对应每一个阈值。
    (上面的知识在openmv的官网上都有说明)

下面是说说调用find_blobs来做色块的追踪的原理
它是全幅图像扫描,它有优点也有缺点
先说说优点吧:信息全面,全幅图像的搜索,把所有色块都搜索进来了
但是缺点也不少:①:运算的速度,是很慢的,有些地方我们根本不需要扫描它。
②:色块的数量,很多时候,会有很多延时差不多的色块过来干扰,导致追踪失败。
源码:

1import sensor, image, time
2red_threshold_01 = (0, 35, 0, 50, -10, 40)
3sensor.reset()
4sensor.set_pixformat(sensor.RGB565)
5sensor.set_framesize(sensor.QVGA)
6sensor.skip_frames(10)
7sensor.set_auto_whitebal(False)
8clock = time.clock()
9while(True):
10    clock.tick()
11    img = sensor.snapshot()
12    blobs = img.find_blobs([red_threshold_01],
13                             area_threshold=150)
14    if blobs:
15    #如果找到了目标颜色
16        print(blobs)
17        for b in blobs:
18        #迭代找到的目标颜色区域
19            # Draw a rect around the blob.
20            img.draw_rectangle(b[0:4]) # rect
21            #用矩形标记出目标颜色区域
22            img.draw_cross(b[5], b[6]) # cx, cy
23            #在目标颜色区域的中心画十字形标记
24    print(clock.fps())

效果图:
运算速度:
从拍摄完到扫描完,每秒只能处理二十多帧图像,而且是简单的处理。
虽然脱机运行速度可以快一倍。但是还是比较慢的。
肯定要改进啊。

以下是改进扫描算法的思想:
①:首先做一次全幅图像的扫描,找到我们需要的色块。
②:我们得到色块的信息:如色块的长、宽、及色块的位置
③:我们只扫描色块周围的区域(ROI)
④:假设在新的ROI找不到我们需要的色块,就重新来。
这个方法类似于飞思卡尔的边缘检测。
其实这个改进是非常简单的。因为我们需要的东西在microPython中全部都有。
只需要拿到find_blobs的返回的东西就好啦。
算法示意图

绿色的是我们追踪的色块,
而红色的框是我们第一次全局扫描得到的东西
那么我们只需在红色的框之外做一次扫描就能得到绿色块啦
实现的源码:

1import sensor, image, time
2#red_threshold_01 = (45, 100, -60, 80, 34, 91)
3red_threshold_01 = (21, 29, -72, 6, -11, 17)
4sensor.reset()
5sensor.set_pixformat(sensor.RGB565)
6sensor.set_framesize(sensor.QVGA)
7sensor.skip_frames(20)
8sensor.set_auto_whitebal(False)
9#关闭白平衡。白平衡是默认开启的,在颜色识别中,需要关闭白平衡
10clock = time.clock()
11img = sensor.snapshot()
12blobs = img.find_blobs([red_threshold_01],
13                         area_threshold=150)
14last_blobs = blobs
15while(True):
16    clock.tick()
17    img = sensor.snapshot()
18    if last_blobs:
19         for b in blobs:
20            x1 = b[0]-7
21            y1 = b[1]-7
22            w1 = b[2]+12
23            h1 = b[3]+12
24            #print(b.cx(),b.cy())
25         roi2 = (x1,y1,w1,h1)
26         print(roi2)
27         blobs = img.find_blobs([red_threshold_01],
28                                    roi = roi2,
29                                    area_threshold=1000)
30         last_blobs = blobs
31    else:
32        blobs = img.find_blobs([red_threshold_01],
33                                    area_threshold=1000)
34        last_blobs = blobs
35    if last_blobs:
36        #如果找到了目标颜色
37        #  print(blobs)
38        for b in last_blobs:#迭代找到的目标颜色区域
39            img.draw_rectangle(b[0:4])
40            img.draw_cross(b[5], b[6])
41    print("帧率 : ",clock.fps())

改善后的帧率的确是快了不少的:基本能快一倍以上,当然,物体在图片越大,处理的速度会越慢。
帧率达到了  45  ,并且,对于运动中的物体,也能很好的追踪出来,减少无关物体的干扰。

按照这个思想,我们还能把这个物体分成四条边来扫描:
那么是不是只需要扫描到这个物体的四条边,并且证明四条边的点都有重合,那么,我们就能知道这个物体是一个整体从而得到物体的位置。。。。
当然,这只是想法。对于程序员任何的功能想法的实现都需要代码的实现,这代码我就不实现了,有兴趣的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