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6 TIMER 1 捕获频率 一直为0

楼主:
用的 T1EX 测 输入的50hz 频率,能进中断,但是读取的 TIMER1->TCAP, TIMER1->TDR 都是0.

用官方的这个读出来也是 一直 10个 0.。

楼主(2018-06-08):
看了下手册,这上面官方的 有个配置错误,已经测出来了

网友A:
噢,哪儿错了,贴个对的欣赏一下

网友:
以前用过,官方的例子就可以。

楼主:
多了句这个   TIMER_EnableEventCounter(TIMER1, TIMER_COUNTER_FALLING_EDGE);,设置了 2次模式

网友B:
你的贴的图没问题,可能是你不小心在要计数的时候调用了这个,那就是等于重置了,肯定 是0了。

网友C:
解决就好,这个芯片还是比较容易用的。

网友A:
    TIMER_EnableEventCounter(TIMER1, TIMER_COUNTER_FALLING_EDGE);
    TIMER_EnableCapture(TIMER1, TIMER_CAPTURE_FREE_COUNTING_MODE, TIMER_CAPTURE_FALLING_EDGE);
这两句确实看着重复了,第一个使能事件计数,定时器1,定时器计数为下降沿计数。
第二句是定时器捕获使能,使用定时器1,定时器捕获自由计数模式,下降沿计数。确实看着重复的样子。

网友D:
这两个函数冲突?不会吧,如果真冲突,人家干吗定义两个,等我去看看头文件怎么解释的。

网友D:
上面的两个函数是不冲突的。

楼主(点评):
确实是冲突了,M0的库还有些其他BUG,我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