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求助-为什么俯仰角大于等于90其他两个姿态角就飞了

楼主(2018-06-08):
俯仰角少于90°的时候,其他两个角正常,当大于等于90的时候其他两个角就飞了,

网友A(2019-01-16):
万向节死锁,使用四元数加方向余弦矩阵计算角度就好了

网友B(2018-07-17):
用方向余弦矩阵或者四元数来计算旋转,就不会有万向节死锁

楼主:
这个我知道,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大家都一定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