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威IoT模组及天线] 【方案建议】如何提高通信距离

楼主(2018-06-08):
Q:如何提高通信距离
A:
链路预算越高,通信距离越远。
链路预算=发射功率+发射天线增益-介质损耗+接收天线增益-接收灵敏度
发射功率可调,天线增益(玻璃钢+5dB,胶棒天线-5dB,弹簧天线-10dB左右),介质损耗,接收灵敏度(与SF、BW 有关,SF越大,BW越小灵敏度越高)。
有几个因素会影响通信距离:
1. 发射功率:功率越大距离越远;
2. 天线增益:包括发送端和接收端天线,增益越大距离越远;
3. 测试环境:环境干扰或阻挡会严重影响通信距离;因此,一般拉距测试要空对空的测试环境;
4. 扩频因子:SF值越大,通信距离越远,但通信速率也会大幅降低;
5、带宽:带宽越小,通信距离越远,但同样会降低通信速率。

网友A:
如何在保证低功耗的前提下提高通讯距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在保证低功耗的前提下提高通讯距离呢

可从天线增益、测试环境、扩频因子、带宽这几点入手

网友B:
提高天线增益的话 会增加功耗

网友A:
请问带宽如何提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高天线增益的话 会增加功耗

发射功率固定,阻抗匹配50Ω,只改变天线增益,是不会增加功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带宽如何提高呢

如果是私有的话,带宽是可以通过配置参数进行修改。如果是LoRaWAN的话,带宽是固定125k

网友B:
感谢楼主耐心额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