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滤波电路

楼主(2018-06-08):
24V由开关电源提供, 板子额定电流小于1.1A,电源线长度大约在1.5m到2m之间,在电快速瞬变脉冲群试验时没有通过,在网上查资料说可以加共模电感和电容解决,也有说加TVS管的,还有说直接加滤波器(我不清楚这个滤波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另外共模电感和电容的大小如何确定我也不清楚,求各位老师赐教!跪谢

网友A:
先弄清楚你的开关电源有没有对EFT做防护,其次没有过是因为什么?单片机重启了还是什么?你说的滤波器是有专门针对EFT和浪涌的滤波器(金升阳就有)!具体怎么选器件应该要看你对这些干扰的衰减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弄清楚你的开关电源有没有对EFT做防护,其次没有过是因为什么?单片机重启了还是什么?你说的滤波器是有 ...

没过的现象是:IO输入、输出出现异常,直接加滤波器的方案我们还是不打算采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