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求教:继电器控制市电火线通断PCB布局布线

楼主(2018-06-08):
大家好,有个问题向大家请教下:
我用继电器控制市电火线通断,火线输入走顶层,火线输出走底层,垂直关系,不知道可不可以,求指导。
先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但是反过来会更好,因为公共线的电流有时会更大,放在焊接层可以加扩流。

对的,到时候会放在焊盘那一层,加阻焊开窗。 谢谢您!

网友B:
我建议这样:尽量在底层就能把线走通,顶层再重复一遍一样的,而底层再开窗!
因为这个继电器满载电流很大,光顶层的话你宽度不够。
我随便画了细线,实际要改粗。
安全间距不够没关系,可以开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这样:尽量在底层就能把线走通,顶层再重复一遍一样的,而底层再开窗!
因为这个继电器满载电流很大 ...

这种方式我也考虑过,三个继电器最大电流合起来有60A,一下载流不够,二是担心安全间距问题。

相比你从顶层单层不知道好几个等级了
我不是说了吗,可以开窗加锡,甚至加焊铜丝。安全间距可以开槽啊

网友C:
人家单面板也一样走线引出呀,双面板更不是问题了。
上下二层之间隔离耐压起码几千V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人家单面板也一样走线引出呀,双面板更不是问题了。
上下二层之间隔离耐压起码几千V了。 ...

是的,单面板完全没问题
安全间距并不是说的上下两层间的耐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这样:尽量在底层就能把线走通,顶层再重复一遍一样的,而底层再开窗!
因为这个继电器满载电流很大 ...

楼主 这个方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