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emWin的demo代码执行时的一个奇怪现象,可能和内核有关

楼主(2018-06-08):
好奇怪,我在我的产品上(STM32F103RET6),运行GUI_demo的代码,没有问题,
我把该工程改成我开发板上的MCU(STM32F103ZET6),然后来跑,就只显示了第一个画面,后面就不动了?

于是我开始debug,发现OS_TimeMS加到0x1c21就不动了。然后我就改OS_TimeMS
原先的定义是extern volatile int OS_TimeMS;
现在改成extern int OS_TimeMS;

完成后再debug,OS_TimeMS倒是一直在加,可画面显示完第一下,就不再动了。就是下图这个画面。

如果说代码有问题,那肯定不该,因为在产品的硬件上都跑得好好的。如下图,

好生奇怪,我估计应该是和内核有关,否则
原先的定义extern volatile int OS_TimeMS;  OS_TimeMS在ZET6上加到0x1c21会死掉,在RET6上就正常。
后面改成extern int OS_TimeMS;  OS_TimeMS不再死掉,画面却还是不动。

下图是两种芯片的主要区别

请问有哪位大神能解释一下。
补充:
下午让开发板多debug了一会儿,发现一旦OS_TimeMS计数到0x1c21,它就死到HardFault_Handler();里面,但是不知道从哪里死进去的。

网友A:
还是多怀疑自己吧,这东西毕竟是专家写的,多少人在用

网友B:
估计只有楼主自己慢慢调试啊   那个塑料壳子很漂亮。

网友B:
开发板的引线太长,会有问题没?

网友C:
开发板上是不是有其它元器件连接到你所使用的引脚上头去了呢?

网友D:
进hardfault是因为OS_TimeMS计数到了这个值做了什么事情吧,参考https://blog.csdn.net/electrocrazy/article/details/78173558 这篇博客,定位出错代码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hardfault是因为OS_TimeMS计数到了这个值做了什么事情吧,参考https://blog.csdn.net/electrocrazy/artic ...

谢谢,你介绍的帖子写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