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ADC采样正弦波,采样结果跳变

楼主(2018-06-08):
用28335的ADC模块对模拟的正弦波形进行采样,发现波形会出现跳变的情况。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EALLOW;
   #if (CPU_FRQ_150MHZ)
     #define ADC_MODCLK 0x3
   #endif
   #if (CPU_FRQ_100MHZ)
     #define ADC_MODCLK 0x2
   #endif
   EDIS;

   EALLOW;
   SysCtrlRegs.HISPCP.all = ADC_MODCLK;        // HSPCLK = SYSCLKOUT/ADC_MODCLK
   EDIS;

   AdcRegs.ADCTRL1.bit.ACQ_PS=0xf;
   AdcRegs.ADCTRL3.bit.ADCCLKPS = 0x1;//设置采用2分频
   AdcRegs.ADCTRL1.bit.SEQ_CASC=1;
   AdcRegs.ADCMAXCONV.bit.MAX_CONV1=2;
   AdcRegs.ADCTRL2.bit.EPWM_SOCA_SEQ1=1;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0=0x0;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1=0x1;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2=0x2;

   AdcRegs.ADCTRL1.bit.CONT_RUN=1;
   AdcRegs.ADCTRL1.bit.SEQ_OVRD=0;
   AdcRegs.ADCTRL2.bit.INT_ENA_SEQ1=1;

//  AdcRegs.ADCTRL2.bit.SOC_SEQ1=1;

    //设置ePWM1_SOCA为ADC模块的启动信号
   EPwm1Regs.ETSEL.bit.SOCAEN = 1;                // 使能A组的启动信号SOCA
   EPwm1Regs.ETSEL.bit.SOCASEL = ET_CTR_ZERO;     // 选择SOCA信号产生的时刻为CTR = 0
   EPwm1Regs.ETPS.bit.SOCAPRD = ET_1ST;          // 每次触发事件产生一个启动信号
   EPwm1Regs.ETCLR.bit.SOCA = 1;

while(AdcRegs.ADCST.bit.INT_SEQ1==0){};
//AdcRegs.ADCST.bit.INT_SEQ1_CLR = 1;  //清除中断标志位
// while (AdcRegs.ADCST.bit.SEQ1_BSY == 1);

p->v_spe = 3 * (AdcRegs.ADCRESULT0>>4) /4095.0;
p->v_Ia =  3 * (AdcRegs.ADCRESULT1>>4) /4095.0;
p->v_Ib =  3 * (AdcRegs.ADCRESULT2>>4) /4095.0;

p->Speed_tar = p->v_spe /3.0;   //目标转速标幺值
p->Ia = (p->v_Ia - 1.65) * 10;
p->Ib = (p->v_Ib - 1.65) * 10;

//AdcRegs.ADCTRL2.bit.RST_SEQ1 = 1;   //复位SEQ1转换序列
AdcRegs.ADCST.bit.INT_SEQ1_CLR = 1;

网友A:
你的正弦波频率是多大呀

网友B:
采集的都是无符号数   你显示的是有符号数?

网友B:
从波形上看    应该是数据类型造成的

网友C: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排查发现是数据更新的问题  并不是采样的问题。只是部分数据还是上一次存储的值没有覆盖。

网友D:
正弦波的设计没那么复杂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