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个三极管或者光耦,怎么计算或者哪些参数能得出它的开关频率

楼主(2018-06-08):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计算不出来,可以通过数据手册知道,或者通过测试得出

网友B:
datasheet里有关于速度(频率)的参数

网友C:
开关,看你怎么开关了,非饱和导通,几十几百兆都有可能。
如果饱和导通,很多三极管的饱和退出时间都是微秒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