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什么情况下,会影响霍尔传感器的静态工作点输出

楼主(2018-06-08):
问题内容:
最近出了一批线性霍尔电流传感器,我们自己在测试时没有发生任何问题,但是客户在使用时,发现静态工作点严重飘移.一般情况下DC5V供电时,静态工作点电压输出:2.45~2.55V左右,但客户在使用时,发现静态工作点己经产生飘移,输出电压有DC3V~4.8V左右了.在这里想请教下有没有使用过线性霍尔的大神,知道是什么情况引起的.客户是检测的电流负载是铅酸电池在充电时的电流大小.传感器的IP+和IP-是串联在电池正极的.
我们一直找不出引起飘移的原因.返回原厂,原厂目前未回复.请各位大神指教下.

网友A:
请客户确认是否真的没有工作电流(包括蓄电池放电电流),而是工作点漂移(断开电源连接线,电池供电)。因为霍尔传感器排除质量问题,排除供电电压问题,只有磁场变化才能改变输出。
还有一个可能,客户的充电机电源EMC严重不合格,有很大辐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客户确认是否真的没有工作电流(包括蓄电池放电电流),而是工作点漂移(断开电源连接线,电池供电)。因 ...

充电电源是专业做充电器的厂家,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浙江聚源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48V/20Ah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