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CT6为什么要用两个晶振?一个是8M的还有一个是32.76...

楼主(2018-06-08):
STM32F103RCT6为什么要用两个晶振?一个是8M的还有一个是32.768K的 都是2脚的无源晶振

网友A:
通常8M工作用,32k时钟用,同时也可以低功耗用

网友B:
一个主频,一个RTC。

网友C:
仔细看下stm32的用户手册就知道了!8M作为HSE,32768作为RTC时钟源!

网友D:
不用rtc可以不焊接那个k级的晶体

网友E:
不用RTC的话,32.768k晶振可以不接,只需要把你的8M晶振焊接就可以了

网友F:
总结大家发言,就是一句话

根据产品需要,可以选择使用任意一颗晶振。

网友G:
它还需要多个电容呢.一个0.1uF另一个也是0.1uF
功能不一样啊.虽然都是晶振.
如果不需要精确的频率,连晶振都可以不用啊.

网友:
楼上说的都很对

网友H:
你甚至可以用内部的时钟,hsi,lsi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它还需要多个电容呢.一个0.1uF另一个也是0.1uF
功能不一样啊.虽然都是晶振.
如果不需要精确的频率, ...

哈哈,比较经典。

网友J:
8MHz 那个驱动内部 PLL 提供工作时钟,32768Hz 那个驱动 RTC。如果不用 RTC,可以不装 32768Hz 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一个主频,一个RTC。

正解

楼主:
这个问题招来很多重量级人物  版主都快要来齐了  哈哈

楼主:
大神们能不能说下有源和无源晶振的应用场合呢  还有优缺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神们能不能说下有源和无源晶振的应用场合呢  还有优缺点?

有源晶振,你可以认是一个无源晶振+起振电路,然后把它们还是封成原来的形状.
很显然,有源晶振要有电才行.3.3V或5V,根据器件手册来,不能混用.无源晶振只必须和它搭配的器件支持无源晶振才行.
有源的贵,但是貌似可靠性什么的会好一些.我看重要的电路上一般采用有源的,即使这个芯片支持无源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源晶振,你可以认是一个无源晶振+起振电路,然后把它们还是封成原来的形状.
很显然,有源晶振要有电才行.3 ...

有源需要外部电源?????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源需要外部电源?????

有源晶振肯定要供电啊.
它一般四条腿,电源 地  信号输出, 信号使能(有的没有). 有些精度高的还有TRIM管脚,恒温钟上比较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RTC的话,32.768k晶振可以不接,只需要把你的8M晶振焊接就可以了

什么情况下不用时钟啊

不用时间显示的话,比如年月日时分秒,但是真正需要万年历的话,最好外挂时钟芯片,精度高

网友:
有源的还要接电源,受教了 ,以前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源晶振肯定要供电啊.
它一般四条腿,电源 地  信号输出, 信号使能(有的没有). 有些精度高的还有TRIM管脚 ...

有源的自带电源吧  不需要外部电源的吧

楼主(2019-09-19):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下stm32的用户手册就知道了!8M作为HSE,32768作为RTC时钟源!

这个主频都是两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