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脉冲驱动电路贴片电阻的选择求助

楼主:
如图是一简单脉冲驱动LED电路,R601是贴片电阻,大小9R1,封装1206,额定功率0.25W;
该电路脉冲时间t=2us,脉冲周期T=6.6us;
脉冲电流0.2A,根据P=I2*R,
电阻的脉冲功率为Ppluse=0.22×9.1W=0.364W,周期内平均功率Pavg=(Ppluse*t)/T=0.364×2/6.6=0.110W
请教该电阻是否符合要求???谢谢!

网友A(2018-06-22):
在这个位置用的电阻一般选 脉冲电流承受能力比较好的 例如,melf封装的

电阻手册中可能会有这个参数

网友B(2018-09-04):
普通贴片电阻是过不了冲击的,有冲击电流会烧掉。建议用专门防浪涌,防脉冲的电阻。推荐捷比信SWR系列电阻。

网友C:
才0.2A电流,P=0.2*0.2*9.1*2/6.6=0.11,放心用,0805都行,不要说1206。如果是0805,适当增加2头铜皮,如果1206,连增加铜皮都不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