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里的二极管,电阻,和电容有什么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6-08):
怀疑设计错了,还是抄错了。二极管串电容,旁边还有二极管,啥用都没有。

网友B:
舵机里面有马达,很明显是保护Q9用的啊,断电瞬间或PWM时马达Back-EMF会很高

网友C:
楼主可以考虑一下RCD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考虑一下RCD电路

应该是RCD吸收电路

网友D:
再确认一下
估计图抄错了

网友E(2018-07-08):
c97何用呢?为了产生一个负的尖峰吗?

网友(2018-11-04):
引用 网友E:
c97何用呢?为了产生一个负的尖峰吗?

自举

网友:
自举好像也不对,,这个电容好像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