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燃气报警器,两脚传感器是什么类型

楼主(2018-06-08):
各位大佬,家用燃气报警器自动报警,网上搜索说是传感器失效了,但是没有找到该型号传感器型号。有知道的请指导下!

图片不能上传么? 它是两个脚的传感器  标签写(检测气体:甲烷)
传感器上一个字都没有!!!

楼主:
没人,自己沙发

网友A:
不要修了,直接买成品就好。网上很便宜的,记得一定找正规商家的产品,至少经过3C认证的

楼主:
去燃气公司说这个型号不买了  和他配套的那个关闭阀门没有合适的警报器,让等  都等了半年多了  估计不能给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燃气公司说这个型号不买了  和他配套的那个关闭阀门没有合适的警报器,让等  都等了半年多了  估计不能给 ...

你查一下传感器或者阀门的参数,买个兼容的就可以
市面上很多兼容的
燃气公司的贵,办事效率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