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877 REGISTER FILE MAP 中TIM0地址怎么有2个?

楼主(2018-06-08):
PIC16F877  REGISTER FILE MAP表中 TIM0地址一个是01h一个是101H,求解释。谢谢

网友A:
映射到多个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映射到多个地址

但是我直接操作101H寄存器值不改变,这个是为什么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直接操作101H寄存器值不改变,这个是为什么呀

没有切换到对应的b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