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结构体成员的问题

楼主(2018-06-09):
pi, pid, spi, se, ST
遇到个问题,在传递结构体的成员的值时,一般情况下能够传递,但一放进函数里就无法传递进去了。不知有没大神能帮忙解答。

以下简化了程序,并把无关部分省略,在查询KP值时,外面的返回6,函数neko里返回的却是0.
单片机:atmega328P

struct PID
{
        int KP;
        int KD;
        float bias;
        float last_bias;
} SPID,PPID;

void neko()
{
        Serial.println(SPID.KP);
}

Void loop
{
  //省略
SPID.KP=6;
Serial.println(SPID.KP); //此处查询串口输出KP值,KP=6;
neko();             //此处查询串口输出KP值,KP=0;

while(1);
}

网友A:
语法上没什么问题,就有可能是编译器或者单片机问题了

网友A:
我用VS2012调试可以实现输出

网友B:
单从你这段程序没看出来有问题。看你这个好像是arduino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从你这段程序没看出来有问题。看你这个好像是arduino程序。

是的,是arduino的。

网友C:
能用volatile修饰吗?

网友D:
Serial.println这个函数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