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带触摸低功耗单片机

楼主(2018-06-09):
应用在小家电上,所以成本管控比较严格。1:带触摸;2:至少一路PWM,一路定时器;3:4路AD口;4:最重要的是低功耗,应用在锂电池产品上;5:触摸可随时唤醒睡眠状态的单片机;6:封装是SSOP-20,SOP-20的

网友A:
有没有详细功耗的要求?任意按键唤醒吗?任意按键唤醒做到30uA以内可以吗?企鹅号 75231858

网友B:
你好,请加下我QQ:261533324,我这边有满足你要求的MCU

网友C:
您好!我们有小家电触控IC,请加Q:601983600,谢谢!

网友D:
我们锦锐的CA51F351P4 (SSOP20/8K FLASH)、CA51F351S4 (SOP20/8K FLASH)电压为1.8V-5.5V,低功耗模式下电流为10uA以内,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附是选型表,请联系我。

网友E:
需要锂电保护芯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