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元锂电池的自放电率是多少 ?

楼主(2018-06-09):
公司拟开发一款电池供电的产品,要求 电池的续航能力为1年(1年内的时间都由电池供电,不能充电)。
如果电池的年自放电率按15%计算的话,就可以用1年;如果大于15%的话,就用不了1年。
在网上查电池的自放电率,说法不一,看的糊里糊涂。
因此,来论坛发帖求助 专业大神 指点!

非常谢谢!

网友A:
除了自放电还要用电的嘛,不能只算自放电

网友B(2018-08-02):
不确定的话就吧容量做大点或者功耗方面再扣一点。

网友C(2018-10-23):
一般电池放一年应该还有80%的电量的。关键是你电源控制板再耗电,要把他的待机功耗降下来的。

网友D(2018-12-07):
用在什么产品上的?

网友E:
3.锂电池薄膜、电极片截面制样:

项目:锂电池电极材料薄片的氩离子抛光截面制样:通过氩离子抛光截面制样可以观察到锂电池正/负电极材料极片的内部结构。

测试目的:观察锂电池极片的真实的内部结构,锂电池电极材料极片的内部结构、极片孔隙度的测量,可以依据孔隙度判断锂电池材料的吸液性,进而判断锂电池材料的循环寿命,这就是解剖锂a电池材料极片截面研究内部结构和孔隙度的观察意义所在。

制样方法的探讨:目前,这种锂电池材料极片解剖截面的制样方式,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通过氩离子截面抛光制样,利用包埋的手法进行金相研磨抛光很难制备出理想的效果,一般锂电池材料极片厚度在200微米,由于FIB适合制备小面积样品,想通过FIB切割制样也不科学,而且耗费成本相当高,还达不到大区域的观察效果。

案例3-1:

某石墨生产厂家委托金鉴实验室对其石墨极片数款进行氩离子抛光截面制样,通过氩离子抛光截面制样可以观察电极材料涂片的内部结构。

测试目的:观察锂电池极片的真实的内部结构,锂电池电极材料极片的内部结构、极片孔隙度的测量,可以依据孔隙度判断锂电池材料的吸液性,进而判断锂电池材料的循环寿命,这就是解剖锂电池材料极片截面研究内部结构和孔隙度的观察意义所在。

对送检材料截面抛光前后效果对比:

抛光前:由于是用剪刀剪出来的锂电池材料极片,所以截面上损伤层太大,根本无法看清锂电池材料真实的内部结构。

抛光后:锂电池材料极片经过氩离子抛光后,截面上损伤层被去除,锂电池材料真实的内部结构能看的清清楚楚,孔隙看的一清二楚,进而可以测试出样品的孔隙度,进行吸液性和寿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