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驱动电路出现过激

楼主(2018-06-09):
我画了个H桥的驱动电路,如下图:
已经加入死区时间控制(但是不知道是否合理,不带负载的时候MOS管没有烧毁现象),带负载(负载是个500uH的低频线圈)之后,偶尔会出现MOS管IRF7389烧毁,或者MOS驱动器TC4426A烧毁。
现在不带负载情况下用示波器分别看负载两端的电压,发现会有过激电压,如下图:

不焊MOS管IRF7389,只焊接驱动芯片TC4426时,分别测量TC4426的四个输出都是正常的方波,没有出现上图中的过激,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死区时间设置不合理,还是硬件电路设计的问题呢?

楼主:
这两个图是一样的,传错上传了两次

网友A:
这是正常的振铃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两个图是一样的,传错上传了两次

意思是不用管他就行了?那驱动芯片烧的原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死区不够宽。

楼主:
可是我没加负载的时候,正常切换MOS管也没有烧掉,MOS驱动器也没有烧。加上负载之后偶尔会出现。我现在的切换频率是250K,切换频率还是挺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没加负载的时候,正常切换MOS管也没有烧掉,MOS驱动器也没有烧。加上负载之后偶尔会出现。我现在的 ...

空载切换快些

楼主:
空载切换快点是要看看是否有烧毁驱动芯片吗?那么烧毁的原因是因为啥呢?跟这个振铃是否有关系呢

网友C:
不安装mos当然不会出现尖峰了。。。

这个尖峰主要是主电路的寄生参数产生的,

你的负载是个谐振网络,注意mos并联二极管的电流应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空载切换快点是要看看是否有烧毁驱动芯片吗?那么烧毁的原因是因为啥呢?跟这个振铃是否有关系呢 ...

与毛刺没关系。
看你给的电路,负载串联了4.5ohm电阻。不如换成给每只mosfet 的漏极串联2.2ohm.这样mosfet 安全多了。

xch
也可以串联在源极

网友D:
同意增加死区,过冲是负载和PCB走线等参数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