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页版在线采集气象数据软件

楼主(2018-06-09):
本人想学习一下气象数据采集的软件的编写,不是上位机,是网页版的,通过对采集器内的DTU设置一个固定IP和端口号,可以在任何一个可以联网的电脑上登录网页就可查看数据,该用什么工具编写这个网页版的采集中心呢,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你应该先去学前端相关的技术知识

网友B:
html 就行了

网友C:
hermes.scicala.com  类似这种吧

网友D(2018-07-09):
引用 网友C:
hermes.scicala.com  类似这种吧

我看你们这个网页是个光伏监控平台,我想问下数据是怎么采集的,是设备里面要加DTU模块与设备对接吗

网友E:
python 轻松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C:
hermes.scicala.com  类似这种吧

是从服务器拿的数据,如果你只写前端的话,现在好多云平台都开放API接口,你直接调用就可以,我们霜蝉云也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