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新手求教!STM32采集的数据如何在Labview上拆开显示

楼主(2018-06-09):
我使用的是STM32M4系列的板子,用一个ADC,12位分辨率,独立模式,3通道采集发送,DMA缓存大小设置为15,然后使用的是重定向过的        printf("%.2f",ADC_ConvertedValueLocal[0]) 发送给上位机串口,ADC_ConvertedValueLocal数组大小为3,在Labview上接收到后是类似“3.303.303.303.293.303.303.303.303.303.”这样的数据,该如何分别提取三个通道的数据呢?
备注:发送的数组为uint16_t数据类型,串口配置为8-N-1,115200,
网上查过资料,有的是利用终止符,有的是将三个数组的数据打包封装成一帧数据,然后在Labview上通过字符串偏移拆开,再组合用波形图表显示。
   我现在的问题是被发送的数组数据是16位,而调用的发送库函数是发送字节的,在Labview上VISA节点的读数大小为多少?该如何拆开分别显示呢?有没有哪位前辈有这方面的相关程序发来借鉴一下呢,现在是越搞越乱~~~~

楼主:
大佬都休息了嘛

楼主:
版主都不回复了

网友A:
给个简单思路:3组12bit ADC,3个word可以装下,将这6个byte直接发送到串口,发送前先发送帧头(如0x55,0xaa)。labview空闲时每次读一个byte直到收全帧头,然后再连续读6个byte,由labview还原3组ADC采样。你甚至可以改进在帧尾加上checksum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就别用printf发送,自己写发送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简单思路:3组12bit ADC,3个word可以装下,将这6个byte直接发送到串口,发送前先发送帧头(如0x55,0xa ...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我的下位机(STM32)中编写了一个简单的数据滤波,就是DMA缓存设置为15,定义一个二维数组存放[5][3],再转置为[3][5],即每行的5个数据为每个通道所采集采集的数据,然后我对这5个数据进行去极值后平均化后,分别存放于另外一个一位数组[3],然后printf送到串口。您说的帧头数据需要单独发送,还是和6字节的数据一起打包发送呢?发送到串口使用 USART_SendData这个库函数而不printf函数对吧?Labview接收数据后,VISA中Read节点上的接收数据大小应该设置多少合适呢?大佬你您可以发一套类似的案列程序给我参考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别用printf发送,自己写发送函数

我也怀疑过是不是这个问题,是不是实际应用的时候都是直接用 USART_SendData这个函数发送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过是不是这个问题,是不是实际应用的时候都是直接用 USART_SendData这个函数发送的呢 ...

自己写寄存器版本就可以不用,但是功能应该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写寄存器版本就可以不用,但是功能应该都是一样的

好的

网友C:
labviewz中有可以用的例程,里面可以改动一些参数既可以使用,前提是你要想清楚具体实现,labview只是工具而已。
不要做不出来就怪labview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