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求一款升压的多节锂电充电IC或恒流恒压IC

楼主(2018-06-09):
目前有项目需要使用5V(如果可以的话5-9V)对4串的铁锂电池充电.
我在网上找了一圈了,也没有找到合适的IC.所以在这里向各位大神求指点.
1.输入电压 5V, 如果能支持5-12V更好.
2.输出,支持多节锂电池的恒流恒压充电.目前需要的是4串铁锂.也就是输出电压14.4V.
3.输出电流,大于500mA
如果是普通的带限流的升压IC,则电流采样必须在高端或输入端
求各位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用升压IC做的,单片机或者电流检测IC做一个稳定在某个输出电流值,过充过放这个工作让保护板来做,和充单节锂电池用电容电阻来实现的道理一个样的,我这边好像就有一颗这样的,但是输入最高就5.5V,和你要得最高12V好像还是有点差距的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用分立的方法来实现,这种4串的充电IC好像比较少。这种升压IC和锂电保护IC型号非常多,而且性价比也很高

网友C:
我们有一款专门为多节电池充电的电路,升压模式,ZC33AA,最大输出功率25W,如果你是4串的铁锂电池的话,那么最大输出电流大约1.7A,不知这个电流是否适合你的需求。当然充电流是可以调小的,非常方便。

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技术交流和申请样片。QQ:1746902112
datasheet:

网友D:
用升压DC-DC给电池充电是不行的。电压精度,电流控制,充电结束控制,再充电控制都是问题。
可以使用专门的升压芯片CN3306.
附CN3306的技术说明书。

网友E:
我们是专业电源管理的原厂,有4节充电的电源管理IC,加我  QQ:402572194   13706184880

网友F(2018-07-11):
您好,可以考虑下理光,官网https://www.e-devices.ricoh.co.jp/zh/
如有需要可联络,13802235087

网友G(2021-03-06):
高性能DCDC升压型恒压供电芯片 H6922低静态电流 高效率98%输入2.7-12v惠海半导体
可免费申请样品和DEMO测试,免费技术支持,庞工:15323519289 (微信同号)企业qq/QQ:30074617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