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讲讲32768晶振精度的事

楼主(2018-06-09):
头次用32768做时钟,想问问,0.1--0.3元的晶振在精度上一般都能达到什么级别?   10ppm?  20ppm?  50ppm?

网友A:
0.2元能买到10ppm的无源的

xch
@Wattle_He :云创芯城最便宜的0.37,还是20ppm的
xch
@Wattle_He :胡扯。
xch
@Wattle_He :造谣
@xch :某创商城上不是一大把吗
xch
请推荐供应商,谢谢!

网友B:
购买的时候要问卖家或者供货商,最好要到datasheet
某宝上以次充好的也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购买的时候要问卖家或者供货商,最好要到datasheet
某宝上以次充好的也不少
...

不是不少,是相当多。涉及到这些精密的部件,第一次总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我都是直接贸泽电子买的,立创都不去。

网友D:
3毛最好我只能买到10pmm的。

网友A:
@xhc
说你弱又鸟、知日障都是抬举你了
啥都不懂就瞎喷,上网不带脑子就是爽?小学都没毕业就出来混的吗?
眼瞎都看不懂字吗?

10ppm的最便宜的是RMB¥0.21,有问题?有意见?

好好反省一下你那颗装了不知道是什么的脑子

最烦你这种上网不带脑子张口就喷的东西!

@xch :你这条死狗又被打脸了,你的破B还想把地球装进去吗
xch
@fzyuan :楼上这种狗杂你可以买走
@xch :我出10块钱,不知能否买到全温(-40~85)偏差20ppm的32.768kHz的无源晶振?
@xch :全温度误差大部分都会标出来吗?知道怎么算温漂吗?是不是所有能被ppm衡量的参数都要列一下?喷出来的米田共就是你脑子里面的吧?真是剑中极品,还表面镀银。
xch
sb中的战斗机说得就是你。 10ppm 是指全温度偏差。而不是的指恒温偏差。

网友E(2018-09-05):
这东西,精度上正品都没有什么明显差别,但是寿命上就明显了。所以如果要求高,还是选一个好一点品牌的

网友F(2019-03-20):
第一次总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我都是直接贸泽电子买的,立创都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