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说说ACDC输入电路中这个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8-06-10):
如图: D9的作用?还有这个40W的ACDC输入电容才10uF,按照经验不是 2~3uF/W的吗?谢谢!

网友A:
1 图不全。
2 很显然它不是储能电容,就不适用那个2~3uF/W的算式。
3 电源可能带APFC,储能电容就不能太大

网友A:
DRC组合一般是尖峰吸收用,这个大概也是。。。大概是浪涌保护?

网友A:
感觉这个DRC组合是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图不全。
2 很显然它不是储能电容,就不适用那个2~3uF/W的算式。
3 电源可能带APFC,储能电容就不能太大 ...

前面没有APFC,难道这个ACDC无需储能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面没有APFC,难道这个DCDC无需储能电容?

你弄清楚到底是ACDC还是DCDC。。。。。
DCDC对这个电容容量需求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弄清楚到底是ACDC还是DCDC。。。。。
DCDC对这个电容容量需求很小的。

整流桥都有怎么可能DCDC

网友B:
防雷用的。压敏后还剩些残压,靠这个电解吸收,才能保证安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流桥都有怎么可能DCDC

你开始说ACDC,5楼说DCDC。。。。。。。

网友A:
防雷。。。这种小电解电容是没什么用的,大概能有一点心理安慰?

网友A:
或许多少能吸收一点点浪涌能量,估计不如直接用个TVS管。

网友A:
电源多多少少会遇到浪涌能量超出承受能力的时候,某些元件可能会在这个时候爆掉。
廉价电源大概就不管了,要求高的,就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防止故障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多少能吸收一点点浪涌能量,估计不如直接用个TVS管。

嗯,谢谢,打算改用用热敏电阻了,经济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