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正弦信号输入滤波器后边方波? 请大家驻脚。谢谢

楼主(2018-06-10):
主要内容描述: 将一个正弦信号通过高通滤波器进行滤波处理。
问题描述:正弦信号输出失真,变为类似矩形波?(如下图)
问题自我分析:1. 正弦信号的Vpp为2.64V,输出波形Vpp为2.1V不应该是削波产生的波形。
                        2. 但是输入信号的平均值为910mV,输出信号的平均值为7.42mV,相差很大。

(附加一个小问题:示波器的平均值是Vpp*0.637吗?)

@captzs :什么意思呢,没懂额
时间常数?

网友A:
第一个图是均方根值,不是平均值;后一个图才说的是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是均方根值,不是平均值;后一个图才说的是平均值。

谢谢提醒,没有注意到。以为一直都是均方根值呢。

楼主:
      又发现一个现象,我将输入信号频率设置为200k,则输出为完整的正弦波形。猜测结果为:由于无源RC高通滤波器的幅频特性太差了,但是根据RC的参数设置,截止频率为7k左右。
      这样回答算是找到了问题原因了吧

@captzs :您好,我上面是说的RC低通滤波器,请指导,谢谢!
@captzs :你好,RC滤波器,一般截止频率是信号源频率的多少倍才比较合适呢?5倍够不。谢谢!
@captzs :thank, 我先看看滤波的基本知识,有疑问还望指教,谢谢
信号能通过与滤波输出是两回事,即使不要RC,信号也能通过,但是合适的时间常数才有滤波功能。我觉得你还是将滤波的有关知识再看看,弄明白滤波的定义,正统的东东我也讲不好。
@captzs :意思就是已经失去了滤波的功能,变成了阻容耦合了吗?那如果上述的RC滤波与一个运放构成有源滤波电路的话,是否能完成滤波功能呢? 我将电阻1K换成3K后,RC滤波的理论截止频率就更低了,此时100K信号就能通过了
是找到原因。fo=7KHz的电路,传输几百KHz正弦波,RC已经是阻容耦合,不是滤波。

网友B:
不应该如此的

网友C:
正弦信号通过简单RC电路,只有移相和减幅效应。波形变不好看了,另有原因。

网友D:
@xiaxingxing:“RC滤波器,一般截止频率是信号源频率的多少倍才比较合适呢?5倍够不。”
要看用在哪里?例如信号重构,要按照采样定律;与高通组合成带通要按照截止频率公式;用于电源又不同。

网友E:
信号源是什么?信号源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