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寻找恒流IC,求推荐!!!!

楼主(2018-06-10):
项目需要恒流恒压驱动LED灯,求大侠们推荐一下。不是LED灯照明方面的

网友A:
至少说明下参数需求吧

网友B:
TB买一个1~2元的模块,抄。

楼主:
要求6v,20MA.恒流恒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求6v,20MA.恒流恒压

恒流恒压?
还没有见过这种,LED驱动都是恒流驱动,没有恒流恒压的

楼主:
现在,恒流芯片也不好找啊?

楼主:
20MA恒流的

楼主:
哪位大师给推荐几款??

网友D:
我司这边有恒流的IC和恒压的IC,但是单一个IC有两种功能的话就没有

楼主:
要恒流的IC,可以推荐一下吗????

网友E:
高P恒流恒压  100W以内  待机功耗小于0.5W  可给给你提供相关资料。

网友F:
你应该需要的是这种LED驱动芯片吧

网友G:
输入电压是多少?

楼主:
锂电池供电的,3.7-4.2v

网友G(2018-07-28):
用恒流LED驱动芯片CN5710。
附CN5710技术说明书。

网友G:
也可以考虑使用CN5728。
CN5728可以在强光,弱光,爆闪和关断之间切换。
附CN5728技术说明书。

网友G:
CN5730可以在关断,强光,弱光和爆闪之间切换。
附CN5730技术说明书。

楼主:
杀菌灯,工作条件:恒流,恒压。并且电压和电流都需要可调的

网友H:
招个懂电的给你搞啊。。。。

网友I:
看看这份,应该能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J:
UV CA3535 series (CUD7GF1A) 数据手册:
www.s-et.com/upload2/CUD7GF1A_R5.0.pdf

是恒流 (20mA) 驱动,LED 压降为 6V。

LZ 看看是不是这个?
如果是的话,在 3.7V~4.2V 供电情况下,
需要先升压,然后恒流驱动。
应该有相应的 LED 灯驱动芯片。

楼主:
条件是:输入是锂电池;输出电压电流要求能调节;因为UVC的LED灯珠的参数不一样;工作电压和电流都不一样。

网友K:
明威的,B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