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滞回比较器的一些问题,求助

楼主:
电路如手绘图,上拉电阻10k,同相端为2k,offset为6V,VPP为2V三角波。反相端为直流电源施加的6V基准。
波形图从上到下依次为三角波信号,输出方波,同相端电压,反相端电压。
现在反相端的6伏基准电压在方波跳变的时候有个1伏左右,ns级的尖峰,请问为什么会有这个尖峰,在线等,谢谢!

楼主(2018-06-10):
已经把输出二极管去掉了,还是有上述现象,请问为什么会有此现象

楼主:
用的193比较器

网友A:
线间分布电容耦合。。。。。。。吧??。。。。

网友B:
可能是引脚电容或分布电容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