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擦除芯片

楼主(2018-06-10):
  有一片GD32F103    想擦除用,串口擦要接芯片的哪个串口呀,!!!!具体引脚是哪个!!

网友A:
接默认的串口就行,boot引脚接对,就可以用串口连接了。具体可以看数据手册和别人的教程,也可以参考stm32f103的教程,这个系列基本通用。

网友B:
具体引脚位PA9,PA10.使用注意BOOT0拉高,上位机ISP  用最新版即可。

楼主:
感谢楼上,没有仔细看文档,接到REMAP UART0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