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温度系数电阻器设计!

楼主(2018-06-10):
想要低温度系数,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在工艺材料上下功夫,代价是成本高昂!另一种是巧妙地采用以毒攻毒的方法,这种方法更实用。

第2种方法,本质上是正负温度系数相加,例如米国专利:

两者叠加:

采用串并联组合,获取1KΩ零温度系数电阻的方法:

xch
-40°~85° 都能做到 0温度系数吗? 是不是先得把温度变化限制到 0 ppm?

网友A:
这一看就是学院派的作风。理论说的好听,实际做就歇菜了。要是真这么容易做出来,早发大财了。
先不要做上文的吹牛皮的零温度系数了,能做出±0.1ppm/°C,也可以发大财了。
即使是0.5ppm/°C的电阻,正品也要100多一个,即使是淘宝的拆机件,也要50多一个(假货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看就是学院派的作风。理论说的好听,实际做就歇菜了。要是真这么容易做出来,早发大财了。
先不要做上 ...

学院派和你这些实战派的区别是:
你门弄的那些东西,只要讲个大概,我们就能听懂。
反之,我说了一大堆,甚至越说,你们越听不懂。

例如,你 连零温度系数是啥意思都不懂!

xch
你看这图上公式之中的符号:∂ , 它表示小于任意给定一个不等于零的偏差值。也就是说温度得 0 ppm 偏差才能做到0 温度系数。

网友B:
很多使用基板来补偿的

楼主:
上面这家伙太搞笑了,我都说了是米国专利了,他以为米国专利和中国一样水啊!

专利申请人是德州仪器的,德州仪器是“学院派”???

论坛上傻Ⅹ怎么这么多!

网友C:
LZ做个零温飘电阻出来给我们开开眼啊

网友D:
    实战中弄过PT100来对电阻温度补偿。。。

网友E:
先不讨论技术问题。
关于专利:
只要理论上可行就可以,并不需要实际实现甚至不考虑是否能够实际实现,哪国都一样。

网友F:
开玩笑,记住,专利申请书是个法律文件,法律文件,法律文件
专利申请书是一个法律文件,要求及其严谨
按照专利说明书,普通技术人员就能实现
否则专利无效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上面这家伙太搞笑了,我都说了是米国专利了,他以为米国专利和中国一样水啊!

专利申请人是德州仪器的,德 ...

笑死我了,装什么学院派

你说的这种补偿的方法早有采用,你专利是1995年的,人家fluke早早都把产品做出来了,fluke725A,720A什么时候生产的自己去查

现在高端精密电阻这行当已经被Vishay Precision Group霸占了

你这种补偿的方法小批量生产还行,批量生产谁给你做匹配

哦,对了,像你这种“叫兽”一般都是剥削研究生的,电阻匹配不好不给毕业

网友H:
无知者无畏,这货是老师?就这种心态如果真是老师还是积点德不要误人子弟了。

网友I:
学院派系。

谢谢大家!

或学术界以及其教科书受害者。

可能也包含学术界“领导下的产业界”。

对于工程问题,仅仅就能解决非常简单的,人人都能解的方程。

而诸如4个电阻的那个“共射放大电路”,看似如此简单的放大电路,也是 最基本的电路,没有任何一个“学术界或学院派”的“人士”计算过其直流工作点以至于高频小信号等效电路。

所有的“负反馈”放大电路,学术界以及学院派及其领导下的产业界,没有一个人会用“仿真算法使用的方法”进行“计算”,而一律采用了“反馈的近似计算方法”。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学术界和学院派及其教科书受害者们是不值得信任的。

稍微复杂一点的电路方程,就不想去解,整天期待着“工程技术人员”给他们送来可以“吃饭”的“素材”。

到现在,学术界也不说明“差动放大电路”到底是谁,何时,在什么地方发明的。

因此,学术界的人员,是不切实际的,是没有任何“真实的实际经历”的,思想及其不成熟的。

这些活色是不值得信任的。

不信,请学术界的发明MLCC电容的,解释一下,你们为何不敢在“贴片的MLCC”电容上,表明容量耐压等指标?

即使理论上的问题,学术界的人士,也远不能抓到问题的重点,而在工程实践中的工程技术人员,则总是能在实践中,抓到问题的要害,从而一举解决“学术界”连想都不敢想的“难题”。

这不是说前人的知识和经验无用,而是学术界及其教科书受害者们,不能正确理解前人的知识和经验,以他们特有的不正常心态来“传授知识”,必定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无知者无畏,这货是老师?就这种心态如果真是老师还是积点德不要误人子弟了。 ...

一听讲话就知道,估计是公司老板。一查果然如此:

老板讲话口气就是掉。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听讲话就知道,估计是公司老板。一查果然如此:

老板讲话口气就是掉。

请问贵公司现在还在了???
自己不怎么懂技术,不懂技术还又抓技术管理,公司处境堪忧。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做个零温飘电阻出来给我们开开眼啊

这帅哥天天缠着要看负阻。

负阻放大器的 专利,1952年就有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问贵公司现在还在了???
自己不怎么懂技术,不懂技术还又抓技术管理,公司处境堪忧。

你就生活在你的臆想中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帅哥天天缠着要看负阻。

不要光发别人的图片吹牛不做事,要你亲手做出来的才算,因为你当时就说拿元件搭几个出来的,我就想看你做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光发别人的图片吹牛不做事,要你亲手做出来的才算,因为你当时就说拿元件搭几个出来的,我就想看你做出 ...

想看东西啊,早把你的真实想法说出来不就得了!

我上语文课飞夺泸定桥的时候,流行收音机,用起子乱调中周完。上语文课尽信书不如无书时,磁带录音机开始流行,可以修收音机和录音机的简单故障,方法是看过职业学校模电教材,测3DG201三个脚的电压就能知道好坏了,而三极管是故障高发区,所以很准。收音机中除了熊猫牌的,振荡混频是一个由管子完成,基极是负压。

高中时沉迷于中国象棋,人家在点灯做试题,我在看棋谱,经过半年的努力,我打败同学中所有象棋高手,代价是成绩由TOP2掉到TOP15。

上大学时天天泡在科协,痴迷于电子制作,那时候没有打板,都是用protel99se画图,热转印,基于89C/S51单片机的电子制作做了不少=

虽然我很菜,几年前我就判断你是技术强大的人。论坛里好几位,都很强大。就是你们老吵架。

楼主:
引用 楼主:
想看东西啊,早把你的真实想法说出来不就得了!

我上语文课飞夺泸定桥的时候,流行收音机,用起子乱调中 ...

后来51单片机不行了,凌阳流行了一阵,接着STM32,老是语法上躲猫猫游戏,例如C陷阱,感觉软件没多少意思,还是模拟电路好玩。电子制作搞了那么多年,突然发现虽然电路“调”出来了,但是工作原理实际并不太懂,心态由此前的鄙视理论,开始像重视理论转移,不是说理论没用,而是说学的太肤浅,或者说太“精密”(只懂精确分析,不会合理近似,工程设计就不行了)。

所以我前面十几年的讨厌理论,喜欢电子制作;最近十几年喜欢理论,而电子制作更具有针对性,是用来验证理论的而已。

也就是说,模电的实验,不要根据实验指导书,搭个电路,看个波形,记录数据就完了,而是验证了什么理论,感知波形为何是那样。

楼主:
关于那个文集,阅读过后让人感叹太可惜了,此人拥有价值百万仪器,却由于理论知识不行,只能照着旧仪器电路,照着小鬼子书,DIY简单的由若干个元件组成的电路。
还不如那个网站叫孟欣的,人家那个DIY接近于实用产品了,很有水平。

网友C:
不是-1Ω,没兴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那个文集,阅读过后让人感叹太可惜了,此人拥有价值百万仪器,却由于理论知识不行,只能照着旧仪器电路 ...

前面讲得都很赞!

但是大师一定要纠结人家L大侠,这个确实说不过去。
人家从来没有傲气的说过自己很厉害,而是经常强调要学习。
L大侠向来都是很谦虚的,作为一个爱好者确实可以得到很高的评价的。
大师您一个IC设计工程师就不要跟一个软件工程师去比电路理论了。
容易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讲得都很赞!

但是大师一定要纠结人家L大侠,这个确实说不过去。

本贴对事不对人,只讨论模电方面的东西。
至于诸如亿万富翁之类的跑题,你们看看帖子就知道了,不是我先,也不是我想讨论的,而是话赶话,赶上的。

关于模电方面的书籍,帖子,**,我在本班面说了不少了,因为我也要经常看看网上的帖子,论文,书籍,视频等,碰巧看到就想扯几句。

技术类点评,我认为是不违背任何良知,发绿和法规的,也不违反站规的!

本人下面想说的,是集理论和实战为一身的史总的,这个人说话比较客气,邮件里也聊过,本人也敬重他。就其频率补偿技术那个帖子,有话要说。

有人非要把点评视为种不友好的行为,心胸未免小孩了点。你把**在公开发表,还不允许人评论的,这怎么可能?
或者干脆在发帖时规定:本贴只许赞赏,有错也严禁指出的!

只就贴论事,不管发帖者年老,还是年小。非要在论坛表叔二大爷排资论辈,我认为是把世俗的东西带论坛来了,模电板块,只有模电,没有三纲五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讲得都很赞!

但是大师一定要纠结人家L大侠,这个确实说不过去。

你这话说的我有点不好意思了,表面上是劝我的,想一想实则是讥讽我的!说我做硬件的讲人家做软件的硬件不行,有点欺负人的味道。
上一次讥讽我是亿万富翁的事,意思是穷人没资格评论富人!

会讲话的人,讲话都是绵里藏针!

十几年前我家隔壁有个老太太,是个讲话高手,他跟我讲话,当时我会以为是好话,往往需要揣摩十几天才会幡然醒悟,人家是拿话割你肉的!

楼主:
关于大侠是亿万富翁,和是软件工程师,这两个信息,我想在座的没多少人知道。至少从文集里是看不出来的,里面全是模拟电路DIY,和模拟仪器仪表的拆机图,测量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话说的我有点不好意思了,表面上是劝我的,想一想实则是讥讽我的!说我做硬件的讲人家做软件的硬件 ...

过虑了!
“大师您一个IC设计工程师就不要跟一个软件工程师去比电路理论了。”
上面这句话只是强调各有所长,他是爱好者,我看着确实是很不简单了。
以前说人家富有,只不过还是想强调人家确实是爱好者,只是业余爱好而已。
还有您说的史总,他应该是搞电的。

评论绝对是没问题的,但还是要团结,
您看,这么个好帖子,最后却是这么多人在不管青红皂白的杠您,不划算。

楼主:
明天H大师要发表演讲,从现在开始准备听讲。

至于基准文集,实际上我没兴趣看,例如这个帖子,明显是用“电压基准”为关键字,在中文期刊里搜出来的:

期刊多是灌水,评职称用的。
例如上面这篇**,正文不过3页纸,推个公式居然占了一半篇幅,期刊毕竟不是教科书,版面宝贵,哪能一点一点推公式玩啊???

楼主:
休闲时间短,就看看最新期刊中发表的新电路,例如这个峰值检测,理解后仿真 验证,然后收入自己的“武器库建设”,这就是收获

楼主:
TW写的**不错,不过这个版图一看就知道是学校人员画的,空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