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有源移相正交振荡器平衡条件如何分析取得?

楼主(2018-06-10):
请问这两个具体电路是如何根据AF=1得出平衡条件的?
教材中晶体管放大器推导可以理解,换成运算放大器后有点迷糊,而且不太清楚RC有源移相正交振荡器中运放输出的+-号。。。

网友A:
这个简单,先看电路中的移相器:

网友A:
首先注意,电路有两条前向路径(这意味着系统传递函数可能有RHP零点)。低频时,电容开路,很明显,反向路径增益是-R2/R1,同相路径增益是1+R2/R1,由于同相路径比反向路径占优,所以净增益偏向于正,上面两个增益相加就能看出来了,净增益为1.
高频时,电容短路,净增益等于反向路径增益,即-R2/R1。低频增益比高频增益低,验证了有零点的判断。

网友A:
计算过程也不复杂:

网友A:
上图中,当R3和C互换位置后,相位区别在于互换后是移相-180到-360,前者是0°-180读。

来看相位图。
简单起见,假设所有元件值为1,零R3---->0,则移相接近180°,当R3--》100时,则移相接近于0.

网友A:
这个模块分析过了,下面就是套巴克豪森判据了,顶楼那个起振条件和震荡频率就容易看出来了。

至于教科书中的+-号判别正负反馈法,碰到无源移相网络就不好使了,这时需要根据巴克豪森判据来判断,例如对于图3.22,环路总相移为零是可能的:-180+  -90  + -90

楼主(2019-05-27):
对每个运放都虚短虚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