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ADS1262调试故障

楼主(2018-06-10):
最近小弟调试ADS1262,老是出现故障。

网友A:
你所说的出现故障指的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出现故障指的是什么呢?

ADS1262采集回来的数据,几十个中会有一两个数据特别大或者特别小,请问这个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S1262采集回来的数据,几十个中会有一两个数据特别大或者特别小,请问这个正常吗 ...

我以前用1230出现过这个问题。后来发现是供电不够引起的。

网友B:
几十个中会有一两个数据特别大或者特别小,请问这个正常吗?

不正常,  不过问题不见得在于 ADC 芯片, 有可能是信号里的噪声, 或者地线, 还有电源甚至参考电压.
建议用示波器捕捉一下来寻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用1230出现过这个问题。后来发现是供电不够引起的。

参考电压理论上设计的是+2.5V和-2.5V,但实际测量+2.5V没有问题,-2.5V只有-2.48V,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十个中会有一两个数据特别大或者特别小,请问这个正常吗?

不正常,  不过问题不见得在于 ADC 芯片, 有可 ...

参考电压理论上设计的是+2.5V和-2.5V,但实际测量+2.5V没有问题,-2.5V只有-2.48V,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几十个中会有一两个数据特别大或者特别小
如果参考电压的问题, 那么参考电压上有波动, 固定 -2.48V 不会引起这个问题
你应该用示波器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十个中会有一两个数据特别大或者特别小
如果参考电压的问题, 那么参考电压上有波动, 固定 -2.48V 不会引 ...

参考电压都很稳定没有纹波,不过输入进来的差分信号纹波比较大,但这是传感器直接输入进来的啊,输入信号已经做过滤波处理,但还是有很大的纹波,是不是无解,只能通过软件滤波?

网友B:
软件滤波也可以平滑尖峰, 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你最后能够消除这个噪声纹波
因为软件滤波可能滤除本来真实存在的尖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参考电压理论上设计的是+2.5V和-2.5V,但实际测量+2.5V没有问题,-2.5V只有-2.48V,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

不是参考电压,我指的是供电电压,你增大供电电压芯片的电流试试。现在供电几V,用的什么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参考电压,我指的是供电电压,你增大供电电压芯片的电流试试。现在供电几V,用的什么芯片呢? ...

ads1262供电电压为3.3V,用的是asm1117。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s1262供电电压为3.3V,用的是asm1117。

800ma的输出电流理论上足够了,1117还给什么供电呢?ads1262数据的读取,分别在开中断和关闭中断的情况下测试下,我以前测试,就是两种情况导致的,中断和电源供电电流的影响。

网友C:
有可能是信号里的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