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救急】为什么这个变量会变成负数了?

楼主(2018-06-10):
高手帮忙看一下,这段程序里面,温度转换正确,湿度转换的时候,变量a变成负数了(正数就对了)导致湿度转换错误,什么原因啊?谢谢!
void Tem_Hum_Get(void)
{
        long a;                     //定义一下
        SHT31_Read(SHT31_R_Data,6); //读取SHT31内部温湿度数据
        a = (SHT31_R_Data[0]*256)+SHT31_R_Data[1];
        a = a*175;
        a = a/65535;                //计算温度数值(℃)
        temperature = a-45;         //得到温度数值(℃)
        a = (SHT31_R_Data[3]*256)+SHT31_R_Data[4];
        a = a*100;
        a = a/65535;                //计算湿度数值(%)
        humidity = a;               //得到温度数值(%)
}

@xch :谢谢!
xch
SHT31_R_Data[3]*256+SHT31_R_Data[4]; 改成(long) SHT31_R_Data[3]*256L+(long)SHT31_R_Data[4];

楼主:
SHT31_R_Data[3]、SHT31_R_Data[4]数值是正确的,a应该是+27470,不知道为什么是-27470了!

网友A:
用无符号 long
或者数组无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无符号 long
或者数组无符号

晚上我试试,那这个原因是什么?

网友B:
楼主我看过你的项目日志,很期待,但这种问题对于你来说不应该是手到擒来的么?这不是C的基本么?你有符号long最高位代表+和-,也许你的采集程序并无问题,是最高符号位的问题,也就是数据类型的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若有差池,还请楼主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看过你的项目日志,很期待,但这种问题对于你来说不应该是手到擒来的么?这不是C的基本么?你有符号l ...

学生时代专研了单片机两三年,工作后第一年还接触到,第二年开始,已经8年没碰单片机了,呵呵
楼上说的把这个变量定义成无符号型,这个可以解决问题,问题是我想知道我采集的数据都是uchar型的,怎么会突然在这个地方运算后变成负数,感到很诧异!以前都是习惯性定义成无符号的,这个地方考虑到温度有可能是负数,就没有定义成无符号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看过你的项目日志,很期待,但这种问题对于你来说不应该是手到擒来的么?这不是C的基本么?你有符号l ...

你的意思是最高位符号有可能随机?

网友C:
不想要负数就别用有符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想要负数就别用有符号的、。。。。。

是这个道理,只是我想知道它为什么会变负。

网友A:
最高位是1的无符号数都是负数.
你可以打赏了.
比如0xff = 255 = -1

网友D:
“SHT31_R_Data[3]”是什么类型的?“SHT31_R_Data[3]*256”有没有溢出?
你把算式拆成一步一步,看看哪一步有没有溢出。

楼主:
//全局变量
uchar Display = 0;
uchar DS3231_R_Data[7];       //定义、保存读取DS3231数据寄存器值
uchar DS3231_W_Data[7];       //定义、保存写入DS3231数据寄存器值
uchar sec_r,min_r,hour_r,day_r,month_r,year_r,week_r;//定义、保存DS3231读取的年月日时分秒等时间数据
uchar sec_w=00,min_w=15,hour_w=21,day_w=7,month_w=6,year_w=18,week_w=4;//定义、保存写入DS3231的年月日时分秒等时间数据
uchar SHT31_R_Data[6];        //定义、保存读取SHT31数据值
char temperature;             //定义、保存SHT31读取的温度数值
char humidity;                //定义、保存SHT31读取的湿度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SHT31_R_Data[3]”是什么类型的?“SHT31_R_Data[3]*256”有没有溢出?
你把算式拆成一步一步,看看哪一 ...

看楼下,uchar型,考虑过溢出,所以a才设置成long型(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高位是1的无符号数都是负数.
你可以打赏了.
比如0xff = 255 = -1

实际上,我把SHT31_R_Data[3]、SHT31_R_Data[4]这两个数值显示到液晶屏上分别是111、30,湿度值=((111*256+30)*100)/65535=43.4%。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最高位符号有可能随机?

随机这种说法不靠谱,你把无符号的东西放在了有符号里面,编译器隐式类型转换,在小弟看来是如此,楼主可以试试long变量 = (long)uchar变量看看十进制数和二进制数有没有变化就知道了。题外话:楼主的经验很丰富嘛,都工作这么久了,厉害,还有楼主说的在学校钻研很令小弟羡慕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机这种说法不靠谱,你把无符号的东西放在了有符号里面,编译器隐式类型转换,在小弟看来是如此,楼主可 ...

"编译器隐式类型转换"感觉应该是跟编译器有关系,如果把long定义成无符号的,肯定可以解决问题,但是问题的根源还是不清楚啊,上面icecut说的我还是不太明白,远离“技术”好些年了,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楼下,uchar型,考虑过溢出,所以a才设置成long型(足够了)

我不知道你的编译器把常数“256”当做什么类型的。如果“SHT31_R_Data[3]*256”就已经溢出了,那跟a的类型就没关系了。那你先把所有变量都换成有符号的long,如果结果变正确了,那就能说明是数据溢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知道你的编译器把常数“256”当做什么类型的。如果“SHT31_R_Data[3]*256”就已经溢出了,那跟a的类 ...

溢出不太可能,这个函数里面,你仔细看,上面几行温度数据处理程序和下面的几行湿度数据处理程序是一样的,温度转换的结果正确,湿度就不行;而且我一步步的仿真看,上面温度处理的时候,a是正数,一到湿度那行后就变负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编译器隐式类型转换"感觉应该是跟编译器有关系,如果把long定义成无符号的,肯定可以解决问题,但是问题 ...

抱歉楼主,刚才的回复我没仔细看你的程序,现在我个人而言是你的同一个缓冲区(变量)重复使用,没有清空导致存了垃圾信息在里面,你可以多试几次,如果a的值是会变化的,那就没跑了,你可以试下在得到温度值后a=0;//清空  还有初始化变量这步楼主也省掉了,这是不严谨的

网友E:
应该定义成无符号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楼主,刚才的回复我没仔细看你的程序,现在我个人而言是你的同一个缓冲区(变量)重复使用,没有清空导 ...

好的 晚上我验证一下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定义成无符号数据

嗯 嗯

网友F:
楼主目前的问题是为什么定义成long就不行了??
分析1楼数据:27470 = 0x6B * 256 + 0x4E。
把编译器强制转换考虑进去,很明显0x6B、256、0x4E也都不是负数(最高位不是1)。
也就是说正数经过乘法和加法后变成负数了(注意运算过程没有溢出,没有出现最高位是1)。

所以首先考虑的是SHT31_R_Data数组,在这个计算过程中有没有发生改变?
比如在中断函数中 SHT31_R_Data[3] 变成了大于127的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目前的问题是为什么定义成long就不行了??
分析1楼数据:27470 = 0x6B * 256 + 0x4E。
把编译器强制转 ...

数组是uchar型哦

网友F:
uchar类型范围是0-255

你可能没看懂我说的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uchar类型范围是0-255

还真没有,另外我没有使用中断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晚上我验证一下您的建议。

嗯,楼主试试,不行再讨论

网友G:
任一步都有可能出负数,你可以一步步看哪一步出了负值,比在这讨论强多了,说不定一开始读传感器就是负数。

网友H:
仿真一下,看一下每个变量的值,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仿真一下,看一下每个变量的值,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嗯 就是在一步步仿真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异常的,等下继续仿真看看

楼主:
为了仿真观察方便,我把a设置成了全局变量,并且有long变成unsigned long,赋初值为0(楼上有位兄台说的对,这个要养成好习惯,仿真的时候发现,不赋初值的话进入子涵数后会是一个随机初值),虽然没有负数了,但问题依旧没解决!a变成了一个巨大值,完全不是应该计算得到的值。。。

楼主:
可以看到:a = (SHT31_R_Data[3]*256)+SHT31_R_Data[4];
a经过此句程序后变成了4294935527,实际这时候SHT31数据已经读取完毕,SHT31_R_Data[3]、SHT31_R_Data[4]值已经固定,正确的a应该是131*256+231=33767.

楼主:
几乎是同样的算法,温度值就能正常(31),湿度值来个208!我也是无语了。。。现在按照其他网友建议的改改看。

楼主:
按照楼主位的网友建议,加强制转换后OK了!哈哈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呵呵,下一步准备用float类型,把温湿度小数位处理出来。

楼主:
究其原因,还是自己的基本功不扎实啊,哎,就像这篇**写的那样:半路出家,现在反码、补码早忘的一干二净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可以看到:a = (SHT31_R_Data[3]*256)+SHT31_R_Data[4];
a经过此句程序后变成了4294935527,实际这时候SHT3 ...

4294935527 = 0xFFFF83E7,
33767 = 0x83E7。
我只能帮你这么多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I:
4294935527 = 0xFFFF83E7,
33767 = 0x83E7。
我只能帮你这么多了。

先不考虑强制转换问题,在重新使用a前为什么不先清0?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不考虑强制转换问题,在重新使用a前为什么不先清0?

清零没用的,我测试过,只是没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