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LMS58”的500mA恒流源

楼主(2018-06-10):
因为需要做一个500mA恒流源,于是找到了一个电路图,但是测试时R9总是会过热烧掉,目前我选用的是三极管是8550(推测是由于三极管限流太小),希望能有大佬指点

网友A:
让三极管烧掉是因为发热,而不是500mA电流,正品SS8550 TO-92封装的1A电流都能过(必须饱和,VCE小于0.6V,时间不能太长,保证温升不会太高)。几计算下三极管的耗散功率看看。

网友B:
这两个运放的接法,谁能解释一下,输入端接在了运放负输入端了,这样接是不是跟随器?

网友C:
你这个是正反馈了,都不是负反馈了,两个运放的输入极都接反了

网友D:
头一次见运放这么用的。

网友E:
AZ431手册里面有恒流源的电路,抄过来就是

网友F:
你的方案功耗大,离散性强,生产调试麻烦。
相比之下,用恒流驱动芯片CN5816简单,方便。
附CN5816的技术说明书。

网友G:
恒流源电流大一些的情况,不建议分立电路,离散型比较大,批量生产麻烦,其实你这个最简单的是用LM317接一个0.5A的,电阻合适的话,一致性可以很不错,我用过,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