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NUC505驱动建行E路通屏成功!

楼主(2018-06-11):
NUC, AC, CD, IO, RS
之前NUC505可以播放MP3文件,还想着弄个屏显示歌名,播放图标之类的,看IO只有输出和输入两类,没有开漏输出,这样就没法驱动5V屏了
只能找3.3V的,手头有个E路通,正好可以点亮试试,参考了网上的帖子,屏面向自己,从右往左

1. VCC(3.3V)
2. GND
3. CS      片选
4. RS/CD 寄存器选择
5. RESET 复位
6. SCLK
7. SDAT

用逻辑分析仪抓取数据,看各脚是否正常输出数据

楼主:
参考程序如下

网友A:
玩玩还可以,如果批量做产品的话,NUC505有很多个型号没有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玩还可以,如果批量做产品的话,NUC505有很多个型号没有货的。。。。

纯玩,不做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