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20V检测

楼主:
自己花了一个检测电路。L1 ,L2分别为路AC220输入,经过整流桥整流成DC220给一个5V的外接开关电源供电。上面的AC导通,或者BC导通为触发。其实就是把A,B拉为低电平。问题来了,
1 AC220还需要滤波么,需要的话要多大电容啊,
2 c1,c2为50V1uf电容,有必要用么,
3 图中我用了30K的电阻,够大么。
4 电路能用么,,,

网友A(2018-06-13):
有原理图么?直接看PCB看得眼睛疼都看不出什么。

网友B:
上原理图

网友C:
市电功率测试